钢板焊接的机架,焊缝很多,要去除焊接应力---[请教]

楼主(2006-11-29):
一个长2260宽1800高1600由20厚的钢板焊接的机架,上面焊缝很多,请问要去除焊接应力,最快最好的办法该怎末做?

网友:

去应力退火

用郎头敲焊缝

, y9 k t

震动去应力(设备3万块钱左右,包括一个显视屏,一个体积均400*400*400的振动器,高频振动原理,一个结点一个结点振动,其实效果不是很明显)

楼主:

用榔头敲好象操作工吃不消,不知要敲到猴年马月,再说到底效果怎样也无从检测。震动到可以试试,大家还有什末操作性好的办法吗?其实这种焊接机架经常看到的,你们是怎末搞的?

网友:

真的很大,就直接用.像铁塔,加架类的。

网友:

我用去应退火,对于振动去应力没有用过,有些担心.

网友:

体积不是很大,根据从材料的特性放入退火炉退火来消除应力。

网友:

我们厂经常焊接用槽钢焊接的底板,焊接后都是去应力退火的

网友:

体积这么小
去应力退火就完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这么点的体积去应力退火搞定。。。
焊缝多~最好不要直接用~~~
榔头敲。。。。。。。估计产品没有去应力
反而榔头敲破了~~~

网友:

有哪位用过振动去应力设备吗?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的东西。我听说过两种,一种是一个平台,把要去应力的机架放在上面振动,这样来消除应力。还有一种是一个仪器放在需要去应力的机架上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的去除应力。

网友(2007-03-15):

我来说说
振动去应力设备是由一个控制部分控制激振器给被时效(去应力)处理的工件施加一个与其固有谐振频率相一致的周期激振力,使其产生共振,从而使工件获得一定的能量,使工件内部产生微观的塑性变形,从而使造成残余应力的歪曲的晶格被渐渐地恢复平衡状态,晶粒内部的位错逐渐滑移并重新缠绕钉扎,使得残余应力得以被消除和均化。激振器可以直接装卡到工件上,或将激振器装卡到专门定制的平台上,后将工件放到平台上进行批量处理,平台一般用于批量处理小件。

网友:

11楼说得不错,使用振动时效还是不错的,我们以前用过

网友:

焊接时注意先后顺序,去应力退火

网友:

大的震动时效
小的正火

网友:

振动时效,效果还不错,梅塞尔来中国这么多年用的都是震动时效

网友:

振动时效是可以的,不过要将激振点的位置找好,这样才能有较好的效果。

网友:

振动时效,效果不错,设备三万多的样子,就死三个橡胶垫,然后把工件放上去,然后一边连接振荡器,一边连接传感器,然后按一键,楼上说说这么大的东西最多半小时应该能搞定!

网友(2007-04-16):

我听说震动的不是很好用,不知道是不是不会用,说振完了用还是会裂的

网友(2007-06-27):

振动时效对操作工人的技术水平应该很高吧~~~

网友:

振动时效最好不要用,去应力的效果不是很好,震动并不是祛除应力,而是把集中的应力分散开,效果很一般,和用榔头敲一个道理,最好的办法就是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