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手动液压叉车改成电动的[请教]

楼主(2006-11-29):
各位大虾好!

我想把手动的液压叉车改成电动的,这样就不用手去压了,能不能采取不用油箱的方式,还有原来的单向阀在现在电动的状态下能不能继续工作,不出现疲劳破坏。高手们帮我想想怎么样把手动的转换成电动的!谢谢

网友:

如有空间,可用电液的

网友:

可采用凸轮带动

网友:

可采用类似液压千斤顶的容器方式,加一小泵即可。

网友:

市场上有小体积的动力单元和电动泵可选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考虑用电液阀,另外想能不能省却油箱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叉车没必要装这个电磁阀。再说你就是装了它你不还要手控制吗,你这个电液要多少钱你那个多路阀多少钱。

网友(2012-03-17):
只要多加一个油泵,便可解决自动的问题

网友:
可以,买一个小型液压单元,联在油缸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