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实例(不断更新中)---[如图,讨论]

楼主(2006-11-30):
最近单位终于可以上网了,可以在社区发些加工工件及工艺工装,供大家讨论。

8 a, I P

先发一个曾经加工过的吧,可能没什么太大难度,希望各位高手积极发言。

图纸如下:

工件一:十字块

难点:十字交叉孔的加工

工件二:连接体

难点:大的凹槽的加工

楼主:
Re: [讨论]机加工实例

其难点在于两十字交叉孔的加工。
◆在已有一通孔前提下,再加工第二孔的后半部分,需要刀具有很好的刚性来定位,否则很可能会使第二孔偏斜,更严重的可能会使刀具折断;
◆另外两孔还有垂直度要求

工件材料:45钢
现有加工条件:普通车、铣、钻床,高速钢钻头、铰刀

网友:
Re: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1 单边留3mm余量下料 2 退火 3 铣外型尺寸到位.垂直度控制在0.02以内 4 用直径8mm毫米铣刀钻孔,用直径9.8钻头扩孔.用铰刀铰孔到位.孔口倒角

楼主: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工艺过程基本没什么问题,为了解决其交叉孔问题,特意在车床上做了一工装。最终该零件是在车床上完成的。
我总结:一些交叉孔在铣或钻床上都是很头痛的问题。稍不留神就会打刀。在这里转换思维,改钻为车,由刀具旋转改为工件旋转,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工装图如有人感兴趣改天可以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问一下阿六,第二步为什么加了退火呢?是为了好加工么?
另外钻、扩、铰是很必要的,当时有个师傅为了省事钻完直接铰结果就没达到尺寸要求。

网友: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我采用气焊长条下料,45#钢气焊后硬度较高,所以采用退火工艺,比较容易加工.你所说未达到尺寸要求,是指型状尺寸还是位置尺寸.

网友: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不错,学习了。思维的转变解决了问题,佩服。

楼主: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是十字交叉孔的直径尺寸,如果不扩就铰的话通规通不过。

找了下,还有一个工装示意图

网友: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最好是在大车床上加工,我们公司都是在车床上加工的,就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受益!

楼主:
Re: 机加工实例---[如图,讨论]

连接体我们现在正在加工中,宽58深200左右的槽的加工现在还未解决。前面的加工都是在铣床上,但效率很低,平均每天只能加工两件。后外协在线切割上加工,只这一处加工费就200元,太贵。现在正在考虑用锯床加工,不知能不能。

网友:

学学

网友:

个人觉得槽的加工是离不开铣或线切割的,锯是不能加工成型的

要不我想先锯2道口,再线切割下那块料,再铣加工成型

楼主(2007-01-11):
齿圈钻孔工装

最近新做了一简单工装,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Re: 齿圈钻孔工装

工件:齿圈如图
加工:侧面六个直径3的孔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提出来,呵呵

网友:
Re: 齿圈钻孔工装

不知楼主的连接体上的槽58X200能不能先镗一个φ58的孔,然后上铣刀豁开.

楼主:
Re: 齿圈钻孔工装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连接体上的槽58X200能不能先镗一个φ58的孔,然后上铣刀豁开.

楼主:
Re: 齿圈钻孔工装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连接体上的槽58X200能不能先镗一个φ58的孔,然后上铣刀豁开.

 j& c

现在一直是这样加工的,只是感觉很费劲,所以想找其它加工方法。

网友:
Re: 齿圈钻孔工装

还有楼主在8楼发的十字滑块车床用工装,没看明白,怎么定位,怎么夹紧,怎么找正的.

楼主:
Re: 齿圈钻孔工装

两个螺栓,一个是夹紧的(上方的),一个是定位的(侧面的),十字块放进去,两个拧紧就可以了。
不知请清楚没,想不到还能怎么讲了,呵呵

网友(2011-09-22):
这个讨论有意思,我也来参加参加。
关于这个十字块,我不明白的是按照孤酒的工装,你在车内孔的时候要车端面吗? 如果不车端面,你如何保证内孔与端面的垂直度呢? 如果车端面,你如何保证车出的端面与另一个在工装内部的端面(假设这个端面已经铣好或者车好)的平行度呢?

这个58的凹槽,能否先用锯床锯掉一大块,再用大的飞盘来飞?

还有这个3截的横孔,是用铣床铣的吗 ? 还是用立车来镗 ?

网友:
还没有想到加工连接快省时省力的加工办法

网友:
呵呵 不是特别难 不是特别难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思维的转变解决了问题,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