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普通车床上加工辊子上的深通孔

楼主(2006-11-30):
近日接到一批拉矫机上的辊子,需要在2m长的φ320辊子中心打φ35通孔。孔是过水冷却用的,可以从两头打孔。

 G7 V

如果外委加工用深孔钻的话, 费用为1000元/米。太贵了。

我想在车床上加工深孔。但不知如何去做,请各位赐教。

网友:

到钢厂定制,

6 l [. R$ E B

从等强度设计理论来说,要这么大的壁厚干吗?内孔还可以大。

网友:

自己做加长钻头,工件用中心架和尾座固定,钻头夹在主轴上,一面钻,一面调整钻头长度即可。

网友:

用摇臂钻,用镗床钻

网友:

有大于3500mm的普通车床就可以钻 。

网友:

不知楼主都有什么设备,加工量多少。楼主说的比较笼统,大家的回答也就比较笼统了。

如果很多的话还是考虑深孔钻比较好

网友:

能打啊,一头夹起架上中心架买几根深孔钻就能搞定,不过最起码要有2.5或3米的车床才行.

网友:

在车床上可以干,如果没有长车床,短的也行.一个2米另一个至少1米以上,两台车床尾对尾,拆除尾座,校平找正,使其两台车床的回转中心在一直线上,一台装工件,一台装长钻头.

网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觉得钻头要磨好可不容易,磨不好这么长的工件没打通也许会打透旁边的,建议从钢厂定做。

网友:

可以用镗床,先镗个小孔允许一定误差,可以两边分开镗。精镗时,在反面做个燕尾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