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暖气循环水泵---[请教]

楼主(2006-11-30):
我家的暖气(自烧)管是走地下的,因此需要加装循环水泵,我以为加水泵后只要暖气片放气就可以了,谁知道还是不行,只要管路上有高点就必须有放气阀,难道循环泵就不能推出管路里的空气吗,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最好做个桶槽,将热水送到里边,然后水泵在桶槽中吸水,回水可以送到锅炉烧,空气通过桶槽的排气阀排出就可以了!$ L; t: z. m! Y
这是热力系统常用的结构!

网友(2012-06-26):
要先将管道及泵内的气体排尽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