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刀切割圆孔,为什么接刀处不很圆滑?---[请教]

楼主(2006-11-30):
请教:用水刀切割圆孔,为什么接刀处不很圆滑?

网友:

该问题是由水刀切割机理所决定的,切割直径越小,深度越厚,材质越疏松这种现象越严重。再一方面就是设备的伺服机构间隙过大,切削参数选择不够合理,这一现象是一个综合因数造成的结果,需要操作人员长期摸索。

网友(2006-12-30):

接刀处不圆的问题早已解决,关键在程序上做点修改,此问题与水射流的导流性有关,现在很多设备厂家已经解决了此问题,但在四五年前还没解决.

网友:

2楼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你可以用牺牲速度效率的方法来改善.

网友:

2.55mm 的国内用的好像比较少,但如果是福禄形其它的0.76mm-1.27mm的倒是有。

网友: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水刀切割时经常会出现的现象,这些都是用户在切割小圆时所苦恼的.可以通过修改程序避免.在做图时把进退刀线做成小圆弧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