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齿数齿轮资料---[求]

楼主(2006-11-30):
有没有高手有少齿数齿轮的资料

网友:

如果找不到资料得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一下。

网友:

少齿数齿轮??没有听说过。

网友:

多少齿算少齿啊?我就见过3齿的,

网友(2007-01-31):

这个提问有问题,如果是少齿差传动,手册上很多,如果少齿数指齿数很少,呵呵,这个就也有几种,比如新兴的点线啮合齿轮最少可两到三只齿,另一种大家常见的蜗轮蜗杆传动中的蜗杆就相当于一到四只齿的齿轮,其中头数相当于齿数,只是螺旋角很大了[不同于升(或导)程角]

网友:

如果是指普通渐开线齿轮,楼主关心的可能是干涉,根切,适用滚刀,剃齿刀加工的问题。如果是特殊齿形的少齿,我知道一种logix齿轮可以做到少齿,还有很多其他优点,可能是楼上说的点线啮合齿轮。如果是第一种,如果是打算用滚刀,剃齿刀加工的话,我所见过的最小的是9个齿。而且要判定啮合时是否干涉的话需要具体的参数来计算。如果是新型齿楼主可以说说是什么新型齿,我们可以一起找找资料,如果说的是logix的话,我搜集了不少相关论文,可以发上来。

网友:

少齿数齿轮传动现在应用不少,3齿没问题,一定是斜齿。5楼说和蜗轮蜗杆传动类似,其实大不一样。后者是直角传动,而前者是和普通圆柱齿轮传动一样平行轴传动。“机械传动”杂志上有专著。

网友:

楼上的:我只是说蜗轮传动相当于这一种型式而已,一定说平行轴的话那点线啮合应该是了,这种新兴齿形现在也很有市长潜力的了!

网友:

谁能提供点具体的问题大家来研究一下。

网友(2007-03-26):

9齿,学习下!
我见到的12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指普通渐开线齿轮,楼主关心的可能是干涉,根切,适用滚刀,剃齿刀加工的问题。如果是特殊齿形的少齿,我知道一种logix齿轮可以做到少齿,还有很多其他优点,可能是楼上说的点线啮合齿轮。如果是第一种,如果是打算用滚刀,剃齿刀加工的话,我所见过的最小的是9个齿。而且要判定啮合时是否干涉的话需要具体的参数来计算。如果是新型齿楼主可以说说是什么新型齿,我们可以一起找找资料,如果说的是logix的话,我搜集了不少相关论文,可以发上来。

: L }2 J- b' {: G

阿松你好,关于点线啮合齿以前我在工厂时曾跟厉海袢教授一起研制过,不知道您所说的logix齿轮是一种什么样的齿,可不可以将相关资料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

渐开线齿少齿数轮就是一个变位问题。这种齿轮强度低,特别是制齿时对机床涡轮伤害大,不得已而为之。

楼主(2008-03-12):
logix齿轮具体是指什么齿啊
我查过相关资料
少齿数传动主要是滑动系数大,磨损较厉害,
采用了少齿数后,产生重合度低等一系列问题
设计是主要考虑它的抗胶合能力
强度什么的一般都能满足,具体设计还要好好查资料学习

网友(2008-06-03):
少齿数齿轴主要用于高减速比的地方,例如电动工具。

这种齿轴对生产设备、滚刀的要求较高,往往需要SKIVING(二次滚削,又名刮削)。

甚至可以做出2个牙的斜齿轮。有图为证:

一个牙的情况? 似乎应该是蜗杆了。

网友(2010-07-05):
真的很牛,这么少,不知道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2012-02-23):
先回复看看
对这一块还真的不是太了解呢

网友:
我们做过九齿的油泵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