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没问题,怎么尺寸还不对?---[请教]

楼主(2006-11-30):
昨天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讲出来和大家一块儿讨论!

我们下的一个订单,是个冲压件,然后有孔的尺寸是 Φ4.2+0.1。客户反馈的意见说孔太小了,我们去工厂检测了下模具,尺寸是Φ4.25,没有问题。拿现在手里的样品去专业的检测机械去测了一下(一共测了四个),其中的结果为:

5 i9 H1 c0 V D; W& w: N

a. 孔1:x:4.13, y:4.22;

$ c" y' i8 I {% V

b. 孔2: x:4.12,y:4.21;

c. 孔3: x:4.13, y:4.20;

d. 孔4: x:4.15,y:4.14

现在我们的考虑是,因为这个产品冲孔完了之后是要去做电镀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是电镀之后产生的问题,但是镀锌层只有几μm,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才对啊。。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 C6 }) M3 C ^ v4 Q J& K

另外顺便说一下,检测尺寸真得很贵,一个孔80块。。。呜呜。。

网友:

冲压件的材料.与厚度.冲裁间隙是否合理?是保证尺寸的关键?
你量的冲模是冲头尺寸吗?
说具体点吧

楼主:

我就是把模具拆开用卡尺量的啊。。。而且,我量了之后我们的工程师自己又量了一遍。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有没有搞错?4.2+1?那是5.2呀!中差应该是4.7,你的孔当然全都小了,而且扁了0.09,还能要么?我也会退货的。

楼主: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弄错了。。已经改了。。。
谢谢脚踏实地同学。。
汗ing....真丢人。。

网友:

冲床有冲孔和落料之分

冲孔以上冲头为基本尺寸,落料以下冲模为基本尺寸.(有10年没接触过冲模了,不知是否记错?)

你所说的属于冲孔,上冲头应¢4.25+制造公差,下冲模应¢4.25+间隙+制造公差。

 你所说零件孔有椭圆现象,我认为是上下模没对正,间隙没均布造成的。

网友:

我同意6楼的意见~~~我请问一下~~~你所说的镀锌是冷镀锌还是热镀锌啊~~~
要是冷镀锌估计没有什么问题~~~要是热镀锌就有可能
是受热后的问题了~~~因为在冲压过程中肯定有变形和
内应力的~~~要是受热尺寸可能会变化的~~~~~~~建议你

看看没有镀锌的产品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周一会拿到用现有的模具重新做的产品的检测尺寸,等结果出来之后会再来向大家汇报的。。

谢谢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你的名字那么长为什么老鹰前辈不让你改,我的名字那么短就希望我改?不公平。。呜呜)同学和菜鸟→张(新版主,我可是去倒过喜的哦)同学的回复。。。嘻嘻,大家晚安哦。

网友:

透露一下身世
注册时YHY2006 ,老鹰叫我改,就改了三只脚的猫。
后又改了用写字板写字,
再后来一想不对,别人还以为是二个人,就给合并起来了。
你能解读出这网名里面的意思吗?

楼主:

三只脚的猫,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我可不想瞎猜。。。老实交代吧,不然把你的名字发到社区头版上去,说你可以做假证,然后可以代办文凭。。哈哈!

我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还是署Julia吧。

希望你快乐!

网友:

问题找到没有啊~~怎么不报告~~

网友(2007-07-29):

应该是镀锌镀的,有消息赶快上报

网友:

有可能是冲孔是工件移动或退料时工件变形

网友(2011-05-09):
工作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