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薄片的磨削方式

楼主(2006-11-30):
    厚度1mm左右的不锈钢薄片怎样磨削,用一般的砂轮磨削易糊,请指教。

网友:

为什么要磨呢,如果嫌厚就选薄一点的不锈钢片不可以吗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的详细些,这样便于大家发言。

楼主:

如果选用的工件尺寸都正合适的话  ,那还要磨工干吗呀,  正因为尺寸有些偏差我才要磨去多余的量么。     是那个厚度,大概有30道的余量。请指教

网友(2007-03-31):

偏差大约在多少啊,如果0。01mm的话是否可以考虑用研磨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最好把问题描述的仔细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不锈钢薄片是多大的,如果比较小就在工件与电磁盘之间垫一层很薄的橡皮或海绵,厚度大约0.5mm。当工作被吸紧时,由于橡皮或海绵能够压缩,因而工件的弹性变形减小,磨出的平面就比较平直。工件这样反复翻身磨几次,平面度达到要求后,再直接放在电磁盘上进行磨削,直到工件达到图样要求为止。如果表面偏差要求比较小的话,可能用砂带轮进行磨削或者采用研磨。
5 t, w/ M" K' l9 U这是小弟的一点见解,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你说的易糊,是不是烧伤啊,如果是这样,你就的用大气孔砂轮,勤修砂轮,砂轮越窄越好.

网友:

估计他是吸不住吧,没磁性吧

网友(2010-01-29):
楼主说的糊是不是变色了?那就是温度高了。

网友(2010-08-03):
在模具行业里面磨削不锈钢薄片非常正常的。
砂轮选择得当。冷却充分。
勤修砂轮 勤翻面!
把握这些要领。你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