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切割,光洁度不行---[请教]

楼主(2006-11-30):
        电脑连接器模具插槽不知道怎样磨削,槽宽在0.2mm左右。用线切割割出

来的光洁度不行。请教。多谢了

网友:

用慢走丝

楼主:

走丝割不行的  光洁度不行

网友:

电火花成型加工

网友:

这倒是个难题~~~关注中......

网友:

不知楼主要求光洁度多少,用慢走丝切四遍表面应该能到0.4~0.8,看你的设备情况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使用衍磨机衍磨,0.2的缝隙我没有试验过,如果磨料软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不仅有光洁度的问题,还有清角要求,要求R0.3以下,   同志们难道你们就没想到用砂轮磨么????

网友:

0.2厚的砂轮?
粗糙度用慢走丝应该能达到3.2。

网友:

用慢走丝算了,尺寸精度,表面光度都很好。

网友:

不知电火花能不能加工出这么小的尺寸

网友:

楼主你是在那里的?
可以用精密磨床做出来。深圳市有这样的模具厂。

网友:

慢走丝因该可以的,精度很高,光洁度也好

网友:

11楼的朋友,槽宽在0.2mm左右,怎么磨啊。介绍详细点啊,我这最小的槽只能干5MM的

网友(2012-05-27):
慢走丝本身有高光洁度的专门功能,那是我在15年前国外机床操作说明书上看到的,当时应为没用,没开出这个功能,

现在估计也存在这个问题,一般都觉得没用,会做得人可能少

网友:
慢走丝就搞定了

网友:
用慢走丝呀  应该可以达到光洁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仅有光洁度的问题,还有清角要求,要求R0.3以下,   同志们难道你们就没想到用砂轮磨么????

慢走丝用的铜丝最细为0.02mm.

网友:
一般相差0.2个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