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塑料选用指南

楼主(2006-11-30):
常用塑料选用指南ABS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典型应用范围:
汽车(仪表板,工具舱门,车轮盖,反光镜盒等),电冰箱,大强度工具(头发烘干机,搅拌器,食品加工机,割草机等),电话机壳体,电脑键盘,娱乐用车辆如高尔夫球手推车以及喷气式雪撬车等。

PMMA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亚克力)
典型应用范围:
汽车工业(信号灯设备、仪表盘等),医疗仪器(储血容器等),工业应用(影碟、灯光散射器),日用消费品(饮料杯、文具等)

PP 聚丙烯 (百折胶 具优异的耐弯折性)
典型应用范围:
汽车工业(主要使用含金属添加剂的PP:挡泥板、通风管、风扇等),器械(洗碗机门衬垫、干燥机通风管、洗衣机框架及机盖、冰箱门衬垫等),日用消费品(草坪和园艺设备如
剪草机和喷水器等)。

PS 聚苯乙烯
典型应用范围:
产品包装,家庭用品(餐具、托盘等),电气(透明容器、光源散射器、绝缘薄膜等)

PVC (聚氯乙烯)
典型应用范围:
供水管道,家用管道,房屋墙板,商用机器壳体,电子产品包装,医疗器械,食品包装等

SA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典型应用范围:
电气(插座、壳体等),日用商品(厨房器械,冰箱装置,电视机底座,卡带盒等),汽车工业(车头灯盒、反光境、仪表盘等),家庭用品(餐具、食品刀具等),化装品包装等

PC 聚碳酸酯
典型应用范围:
电气和商业设备(计算机元件、连接器等),器具(食品加工机、电冰箱抽屉等),交通运输行业
(车辆的前后灯、仪表板等)

确认塑胶产品需开模具数量和模具材料选用

1、产品需开模具数选用原则:
a、透明产品与非透明产品分开开模具 b、有特殊要求如注塑色种的模具需单独开模具 c、模具排位时尽量选择尺寸相近排列在一起,如产品过大或行位过多需单独开模具,排位时模穴尽量不宜过多,除非产品尺寸较小

2、模具钢材选用(塑料模具钢)
a、国产:B30 B20 45 50 B610SM1 40Cr
b、美国:1050 1045
c、日本:S50C S48C S45C
d、德国:2738 C45 C50
用途:用于制造生产批量小,模具截面积不大,尺寸精度及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的塑料成形模具或模架
3、高级镜面模具钢(透明镜片)
a、中国:3-4Cr13 3Cr2Mo P4410
b、美国:420 P20 P20tNi
c、日本:PDS5S NAK80
d、瑞典:s136 718
e、德国:40CrMo74 2083 2738
用途:用于制造PVC等腐蚀性较强的塑料模具,透明塑胶及抛光性要求较高的塑料膜
模具钢特性:钢的纯度高,具有良好的切削加工性能,制成工模具精度高,永不变形。较高的强韧性,适合做大型复杂模具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常来社区逛逛

网友:

剛好在收集相關資料 很受用
多謝樓主

楼主:

只要对大家有用就好。我其实还在上学,还有许多东西向大家学习呢!

网友(2007-10-29):
感谢楼主的分享
多看多得!

网友(2007-12-21):
关于PVC

PVC的特性
1. 玻璃化温度: 85℃. 熔点: 240℃。
2. 无定型态密度(25℃): 1.385 g/cm3。
3. 晶体密度(25℃): 1.52 g/cm3。生产的PVC分子量一般在5万~12万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多分散性,分子量随聚合温度的降低而增加。
4. 无固定熔点,80~85℃开始软化,130℃变为粘弹态,160~180℃开始转变为粘流态。
5. 有较好的机械性能,抗张强度60MPa左右,冲击强度5~10kJ/m2。
6. 有优异的介电性能。 PVC 为无定形结构的白色粉末,支化度较小。但对光和热的稳定性差,在100℃以上或经长时间阳光曝晒,就会分解而产生氯化氢,并进一步自动催化分解,引起变色,物理机械性能也迅速下降,在实际应用中必须加入稳定剂以提高对热和光的稳定性。
7. 加工时对热的稳定性比较差。
8. PVC很坚硬,溶解性也很差。只能溶于环己酮、二氯乙烷和四氢呋喃等少数溶剂中。刚性PVC是使用最广泛的塑料材料之一。PVC材料是一种非结晶性材料。
9. PVC材料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加入稳定剂、润滑剂、辅助加工剂、色料、抗冲击剂及其它添加剂。
10. PVC材料具有不易燃性、高强度、耐气侯变化性以及优良的几何稳定性。
11. PVC对氧化剂、还原剂和强酸都有很强的抵抗力。然而它能够被浓氧化酸如浓硫酸、浓硝酸所腐蚀并且也不适用与芳香烃、氯化烃接触的场合。
12. PVC在加工时熔化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艺参数,如果此参数不当将导致材料分解的问题。
13. PVC的流动特性相当差,其工艺范围很窄。特别是大分子量的PVC材料更难于加工(这种材料通常要加入润滑剂改善流动特性),因此通常使用的都是小分子量的PVC材料。
14. PVC的收缩率相当低,一般为0.2~0.6%。
改性PVC的主要品种
(1)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制造塑料地板、涂料、薄膜、压塑制品、唱片及短纤维等 。
(2)氯乙烯- 偏二氯乙烯共聚物:这种共聚物制得的薄膜无毒、透明,具有极低的透气性与透湿性,是极好的食品包装材料。这种共聚物也是一种优良的防腐蚀材料。由其制造的纤维称偏氯纶,可做渔网、座垫编织物和化工滤布等。
(3)丙烯- 氯乙烯或乙烯-氯乙烯共聚物: 丙烯含量约10%的共聚物,用于吹塑成型和注射成型等。与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相比,加工温度较低、且与热分解温度间隔大,熔体流动性好,无毒,透明可制透明度高的薄膜、容器等。
(4)氯乙烯接枝共聚物:以乙烯- 醋酸乙烯酯树脂为基材的氯乙烯接枝共聚物,具有优良的耐冲击性、耐气候性和耐热性,适于作室外用建筑材料。
(5)氯化聚氯乙烯:PVC经氯化而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俗称过氯乙烯,简称CPVC,含氯量61~68%,氢原子没有全部被氯取代。白色或淡黄紫色粉末,溶解性比聚氯乙烯好,能溶于丙酮、氯苯、二氯乙烷和四氯乙烷,耐热性比聚氯乙烯高20~40℃,耐寒性比聚氯乙烯约低25℃,不易燃烧,耐气候、耐化学药品及耐水性均优。可以用挤出法生产管材,主要作热水上水管使用。氯化聚氯乙烯的溶液有良好的粘合性、成膜性和成纤性,可用于胶粘剂、清漆和纺丝。胶粘剂主要用于粘接 PVC板及其制品。清漆的漆膜能耐腐蚀、柔软、耐磨且剥离强度高。用它纺成的丝称过氯纶,对酸、碱、盐皆稳定,适于作耐化学腐蚀的滤布、工作服、筛网、渔网和运输带等。
PVC的应用
(1)PVC的应用一般软制品。利用挤出机可以挤成软管、电缆、电线等;利用注射成型机配合各种模具,可制成塑料凉鞋、鞋底、拖鞋、玩具、汽车配件等。
(2)PVC的应用薄膜。PVC与添加剂混合、塑化后,利用三辊或四辊压延机制成规定厚度的透明或着色薄膜,用这种方法加工的薄膜,称压延薄膜。也可以将软PVC粒料,利用吹塑成型机吹制成薄膜,这称为吹塑薄膜。 薄膜上可以印花(如包装装潢图案和商标等)。薄膜用途很广,可以通过剪裁,热合加工成包装袋、雨衣、桌布、窗帘、充气玩具等。宽幅的透明薄膜可以供温室、塑料大棚及地膜之用。经双向拉伸的薄膜,有受热收缩的特性,可用于收缩包装。
(3)PVC的应用涂层制品。有衬底的人造革是将 PVC糊涂敷于布上或纸张上,然后在 100℃以上塑化而成。也可以先将PVC与助剂压延成薄膜,再与衬底材料加热压合而成。无衬底的人造革则是直接由压延机压延成一定厚度的软质薄片,再压上花纹即成。人造革可以用来制作皮箱、皮包、书的封面、沙发及汽车的座垫等。还有地板革,用作建筑物的铺地材料。
(4)PVC的应用泡沫制品。软质 PVC混炼时,加入适量的发泡剂作成片材,经发泡成型为泡沫塑料,可作泡沫拖鞋、凉鞋、鞋垫、坐垫、及防震缓冲包装材料。也可用挤出机挤出成低发泡硬PVC板材和异型材,可代替木材使用,是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
(5)PVC的应用透明片材。PVC中加冲击改性剂和有机锡稳定剂,经混合、塑化、压延而成为透明的片材。利用热成型可以作成薄壁透明容器或用于真空吸塑包装,是优良的包装材料和装饰材料——如月饼包装盒。
(6)PVC的应用糊制品。将 PVC分散在液体增塑剂中,使其溶胀塑化而成增塑溶胶,通常用乳液或微悬浮树脂,还需加稳定剂、填料、着色剂等,经充分搅拌,脱气泡后,配成PVC糊,再用浸渍、浇铸或搪塑等加工成各种制品。如衣架、工具手柄、圣诞树等。
(7)PVC的应用硬管和板材。 PVC中加入稳定剂、润滑剂和填料,经混炼后,用挤出机可挤出各种口径的硬管、异形管、波纹管,用作下水管、引水管、电线套管或楼梯扶手。 将压延好的薄片重叠热压,可制成各种厚度的硬质板材。板材可以切割成所需的形状,然后利用PVC焊条用热空气焊接成各种耐化学腐蚀的贮槽、风道及容器等。
(8)PVC的应用其它。门窗由硬质异形材料组装而成。在有些国家已与木门窗、铝窗等共同占据门窗的市场;仿木材料、代钢建材(北方、海边);中空容器;油瓶、水瓶(已经被PET、PP代替)。
PVC的应用概述
聚氯乙烯是用途最广泛的通用塑料之一。PVC具有很好的隔水性,所以被广泛用于制造水管,浴帘;此外PVC具有阻燃性能,因为在燃烧时,PVC会释放出抑制燃烧的氯原子。
供水管道,家用管道,房屋墙板,商用机器壳体,电子产品包装,医疗器械,食品包装等。
仿木材料、代钢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