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程机床消除背隙最佳方案---[请教]

楼主(2006-11-30):
在大行程机床消除背隙最佳方案中,是用机械好呢还是电器好呢,,

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急!!!!

网友:

是数控机床还是普通机床?
如果背隙比较大,首先从机械上进行解决。
数控机床,在背隙较小的情况下,采用丝杠间隙补偿设定,简单方便。同时,如果有条件,建议用激光干涉仪进行丝杠误差补偿设置。

网友:

大行程 你的概念有点模糊  到底多大就算大行程呢 我们 有28米的数控龙门式加工中心 但是4米的龙门式也是大设备 通常都是使用光栅尺的,这样位置检测的精度就比较高了

楼主:

机床行程是7M,准备用机械消隙减速机,因为床身比较薄,所以采用立式使用减速机,齿条面朝外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电气方案调整方便可靠,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

采用滚珠丝杆。太长采用齿轮齿条,加直线光栅,齿轮消间隙(斜齿轮,双齿轮)或用两侍服电机,一主动一从动,国外机床已普遍使用,看一下国外资料即可。我涉及到的有十二米行程的大外圆精密磨床,采用的是德国齿轮减速箱(间隙可调)加自制齿条,效果不错,与西门子840D配套使用。

楼主(2007-01-15):

谢谢大家了,现在我准备用电器了,,机械消隙成本太贵了,高出电器2倍之多呢

网友(2008-12-19):
楼住请注意,被隙大了电器消除不了.

网友(2009-08-04):
电器消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