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选用---[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30):
我们公司是生产涂附磨具的,就是平常打磨用的砂布砂纸!现在想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包装自动化,就是一张张的砂纸直接打包装箱,该选用什么样的包装机啊!望大虾们指教,如有直接机型可供选择,可直接联系采购!

网友:

见识少,只有匆匆见过卷烟生产线上的进口自动化包装机. 其它的不懂.

网友:

楼主能否讲下大致的工艺流程,比如,涂布-分切,...以及需包装的材料和形式,生产效率等等,你的问题应该是能解决的,...

网友:

楼主网友好!

触类旁通。

到药房借荐一下“风湿膏”之类的包装。

做一个热合机,上层、下层两卷塑料,砂纸居于中间,边行走边热合。

syw  061211---05.40

网友:

先要知道你的要求:
1.包装的材料(纸、打包带、PE...)。2.包装速度。3包装前的砂纸的型式(是码好的,还是乱散的),多少张一包。

楼主(2007-01-17):

这段时间出差了,没有时间上来看看,看到这多网友帮忙。真是感动!!!我在这里先把我们产品的规格和要求到这里说一下。 包装前砂纸:280×230mm和210×270mm的张页,因产品型号不同,厚度有差别。1-8mm左右吧!!砂纸已经码好。 在包装过程中首先把20张包成一扎,像钞票一样那样用纸带包扎;再5扎打成一小包。在其中要加入产品合格证和条贴(即产品型号说明)。之后8个小包装成一箱。即成成品! 小包包装材料没有要求,只要经济实用就行。但因为工厂生产产品型号多要求包装设备可以进行快速调节。 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一天工作时间能够装箱2000箱就可以了。

楼主:

对了,还添加一条,在机械设计过程中还要考虑到产品重量问题,这里小包的质量大约2-5公斤,一个箱产品的质量在30-40公斤。故选材请问有什么建议!!

网友:

请问二十张包为一扎用的纸条是由规格吗?或者说是已经有专门用的包扎纸条,还有纸箱是成型好的吗?需要最后的给纸箱贴上胶纸吗?看似简单的几个过程,但是具体要高精度的来实现个个动作,整个过程都完全自动化的话,那么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如果只是半自动的话,那还好办些,当然了整机的价钱就要看你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档次了.做这样的机械厂估计不多,叫人单独为你开发一台这样的机器,估计价钱不会太便宜.如果真的你们需要想做的话,也许我可以帮你的忙.有意的话可以发E-MAIL(cshixiong@126.com) 给我

楼主:

喔!纸箱是成型好的,包扎纸条没规定,只要能达到要求就行,没有什么要求。当然如果做成全自动化的有点困难,打包之后装箱半自动化那也没有问题。明年我公司就开始正式开始这个项目了。呵呵,欢迎大家提供联系方式。再进一步商量!!

网友:

前阵子出差去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这个网站了,今晚才看到你的留言,你说半自动化的话那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就是自动叠到你要的数目,然后由人工在旁边拿纸条包扎,然后拿到纸箱里面去放好,最好封箱.不知道这样的半自动化水平会不会底了点.

网友:

楼主看看有参考价值么

网友(2007-03-01):

我有一个粗略的思路,或者可以给你参考 基本上可以做一条全自动的包装线 一个或者两个工人就可以操作 产能(8小时/天)250箱,另外再做7个前半条线,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 工人操作时需进行:1,放纸箱(或者纸皮).2 把码好的砂纸放到送料架上.3放合格证等物件. 。

楼主(2007-04-09):

      因为这是本公司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能有公司可以合作。如果有能力的厂商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下公司的联系方式。现在我们公司已经开始分阶段的实行项目了。
   不知道上面包小包的机械可以怎么选型,希望大家给个意见,或发E-mail至dongdongkida@163.com!还欢迎相关公司进行联系。
    我公司日生产量在1500箱到2000箱左右。

楼主:

你好,我看到你给我的回贴,不知贵公司怎么联系,可否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网友:

楼主:其中20张的小打,不是10张正10张反中间加层纸,在用个10-15毫米的纸条来扎的吗?

楼主:

对,是10张正,10张反,但是不用在中间加层纸。再用10-15毫米纸条来扎。请问朋友是用过我公司产品吗?

网友:

你们不加纸,说明你们不做金相类的砂纸!曾经做过你们同类型厂家的自动包装线,想全自动造价太高!半自动比较实际!

楼主(2007-05-29):

现在这个项目在进行中,但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那样一撂一撂的砂纸怎么样才能把它一张张分开。由于砂纸的特性,砂面非常的粗糙,估计用机械的方法是不行的,而且那样速度也没有保证。我想可能只能用气动吸盘的方式进行解决,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意!!!

楼主:

在这里先发一个砂纸的图纸给大家一个感性认识

楼主:

我公司是一家亚洲最大的专业生产涂附磨具的公司,打磨工具类的各种工具我们都生产,其中包括上面朋友说的金相砂纸,还有耐水砂纸,木砂纸,砂带,砂布和各种异型产品。因为产量大,才有了进行包装自动化的需要。
现在设想的整个过程是把一撂撂的砂纸放到输送机械上,用飞达头类似的输送机械进行分页,然后再进行质检分拣。再码垛。用套袋机进行小包包装,再后面的就好说些了!!
不知道可行度高不高喔!望大家给出点建议啦

网友(2007-08-10):

枕式包装机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2008-01-08):
这种设备肯定能做出来,可以参考复印纸的包装工艺,如果可以改造成本好控制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