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种缸套,掌握不了收缩量---[求助]

楼主(2006-11-30):
请教各位大虾:

   我在加工一种缸套时,由于掌握不了收缩量,造成很多加工出来的零件不合格.我加工缸套的是材质:铸铁  缸套壁厚单边6mm-8mm 缸套长128mm 加工后缸套50度,请问各位师傅冷却后收缩量有几丝?

                              急需

网友:

分粗、精加工。

楼主:

精加工,希望得到各位工程师的帮助,谢谢!

网友:

铸件收缩率是可以查到的

6 x" R' m/ E t

至于在精加工过程中因热涨冷缩的收缩率还真不知道,这跟切削热有关,跟冷却状态有关。

可以先车一只,冷却后再测量一次尺寸,看它的尺寸变化量,再调整车加工尺寸,多试几次,会找到变化规律的。

楼主:

谢谢,大虾,我们一做过这样的实验,我们自己得出的结果是1-2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