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一般镀什么?---[求教]

楼主(2006-11-30):
黄铜,紫铜分别应该镀金什么?

 B" ^$ c

现地有很多导电材料镀的特别好,银白色,特别好,但又不是银。

网友:

黄铜件直接镀装饰铬,镀层厚些为宜,较厚镀层对光泽度和对耐蚀性均有好处,受镀时间最好为10-20分钟,温度在45C以下,厚度可达0.8-1.0μm。

网友:

镀锡铈合金,就象银一样了
你用银更好,电阻更小

网友:

而且导电材料不用黄铜

楼主:

紫铜镀锡铈合金吗?

网友:

好像镀铬镀金比较多

网友:

  镀锡钴

网友(2007-05-31):

鍍錫的較多!

网友(2007-11-14):
应该是镀银的比较多一些吧,因为银的导电性能很强,而且光洁度也很高.

网友:
可以镀铬和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