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求教]

楼主(2006-11-30):
下面有一段程序,加工出来一个外圆和圆弧相切的形状,但在交接处有台阶,0.0几个毫米。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的原因让多指教。并说出理由。

……

' X, l" y M6 u! w

T0303 M3 S1500

# [& g* [ R+ c, k

G0 X61.5

Z1.0

 B4 n

G1 Z-37.0 F70

G3 X58.5 W-1.5 R1.5 F45

G1 Z-50.0

G0 X65.0

Z80.0

……

加工的材料是铝合金,刀具为反车尖刀。

网友:

N10  T33;
N20  M03   M44    S1500;
N30  G00   X61.5  Z1.0;
N40  G01   X-37.0  F0.7;
N50  G03   X58.5   W-1.5   R1.5  F0.45;
N60  G01  Z-50.0;
N70  G00  X65.0;
N80   Z80.0;
N90  M05;
N100  M30;

网友:

我这是法拉克的程序,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上新手,明天我在来在恢复你,

网友:

你这是车什么东西的

网友(2007-07-09):

G3 X58.5 W-1.5 R1.5 F45

网友:

应是G2吧。

网友:

是G03

网友:

是G3的圆弧和φ58.5的圆柱的交接处有台阶吧?
原因:反车尖刀有刀尖圆弧,也有可能是积屑瘤粘在刀尖上(铝合金易产生积屑瘤)

网友(2007-09-14):

铝我没有车过.但看你的程序,进给那么慢的.是不是铝都是这样的进给速度的????

网友:
在程序里面加上刀具圆弧补偿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与刀具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就最好使用刀偏,这样可能更好些

网友(2007-10-17):
T0303 M3 S1500

G0 X61.5

Z1.0

G1 Z-37.0 F70
x60

G3 X58.5 W-1.5 R1.5 F45

G1 Z-50.0

G0 X65.0

Z80.0
一个R为1.5的圆弧,你好像X向方向与Z方向不一致
    如果你的只是连接处有点误差,那么就应该是没有建立刀补的原因了
 用一个G42指令吧,还有就是在offset里面的刀尖号参数一定要设置

网友(2008-02-18):
圆弧应该为G02才对

网友:
G3 X58.5 W-1.5 R1.5 F45
zhe这段  W小于-1.5就差不多了``
因为有刀尖的,实际值小一点

网友:
是不是程序段连接处的停顿造成的?

网友:
你用G99吧,园弧太细,切削量过大。。。。。。

网友A:
同意14楼的,W-1.3或者再小点,可以试试,数控机床有时是会出现让人头疼的问题,有台阶就算你加上刀尖圆弧半径补偿也没用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倒回来车有时是会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倒车解决的问题,一般都是间隙的原因

网友:
14楼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
再就是速度变化过大也会造成台阶。

网友:
速度太低了,200-300不成问题啊

网友:
1500转F45,等于F0.03哦,一般铝合金的精车刀片刀尖是0.2左右,进给0.1或者以下就是精车了

引用 网友A:
同意14楼的,W-1.3或者再小点,可以试试,数控机床有时是会出现让人头疼的问题,有台阶就算你加上刀尖圆弧半径补偿也没用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倒回来车有时是会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N50  G03   X58.5   W-1.5   R1.5  F0.45;
之前的起点对吗?x-37.?

网友:
看了前面的程序分析你加工的是凹圆弧吧。我认为是刀具造成的问题,应该将刀具反过来装,也就是从左往右加工。再加上刀具半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