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转动刀台的时候X/Z会一起动?---[求教]

楼主(2006-12-01):
最近我发现在转动刀台的时候,机床会动.这是什么原因呢.从新启动的时候问题就消失了,然后保险有时也会烧掉,

  而且在输入简单的挂档位的时候主轴会动,这时我还没点执行呢,自己都会动.这是什么原因,请师傅们费下心,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数控、电气问题,我觉得可能是电气布线不合理造成电磁干扰;也可能数控系统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太差,需要从稳压、滤波等方面进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