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N5480与DIN5482的区别

楼主(2006-12-01):
DIN5480与DIN5482都是德国30度压力角渐开线花键标准,但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有一些非标准模数的渐开线花键,如m=2.1的,应如何制造,国内是否有相应刀具?

网友(2008-09-02):
看看老外论坛里的回答。

DIN5482 is still used by many hydraulic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It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bearing bore diameters and yet maintain maximum shaft strength. This is done by varying the addendum, sometimes quite drastically and also varying the whole depth.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 the cutting depths and cutters used. Sometimes you can interchange cutters between the two standards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whole depths will not work out. Also, with DIN5480 one cutter will cut all the tooth numbers for any given pitch whereas with DIN5482 for some pitches you may need as many as 3 or 4 different cutters to cut a given number of teeth.
DIN5480 is by far the more common of the two standards an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t should be used for all new designs.
By the way you have quoted the spec you are using it is in fact for DIN5480. I checked DIN5482 and this data does not match up with it nor is there anything close. Is this the spec your supplier has given you or is it from the drawing? The only thing that
missing is the tolerance.
Can you post the tolerance data that the manufacturer was working to?
I've attached an example of the sort of information our customers would receive.

老外的原网址如下:http://www.meshingwithgears.com/wwwboard/messages/51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