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18宏程序不能使用?

楼主(2006-12-01):
我车间有一台三菱的床子,系统是FANUC18的,不过宏程序G65G66代码一直不能使用,遇到就报警。好像是010号,说G代码错误。不知是不是有这功能但相关参数没有打开?

( `9 e w

有哪位大侠知道原因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试试宏B有没有.

网友:

用宏B,肯定没问题,
宏A多麻烦啊

楼主:

还请数控散人大侠指教,宏B怎么用?我以前没用过宏程序,对此不了解,谢谢

网友:

对不起,回晚啦:
1 q/ I8 z# ^ h( m4 X/ ~
简单一点说:宏A象Pascal,宏B象C.

关于别的一言两语还真说不清呢,问题是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引用了变量的概念,仅仅实际编程时格式不太一样. 用宏B编程相对要简便一些,不需要模态G代码的调用和许多运算符/指令符,和C一样,基本是当前潮流;您看看相关的资料,一定能够了解.

楼主:

谢谢,我试了还不行,不用G65G66调用,但给地址赋值时出现问题,报警说不可引用的数据

网友:

查查本论坛中相关参数,解开.
 c W
   PAR. 9922.6=1? 宏A

   PAR. 9933.7=1? 宏B

新机床系统要慎重操作.

网友(2007-03-07):

是不是A是老本本的 其中没有很多符号没有
而B中有呢 比如可号 加 减 乘 除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版本问题吧,有没有升级
问你购买的厂家看看

网友:

FANUC18系统用宏B没问题,0系统都能用何况他了,宏B就不用G65\G66的,直接给变量代入程序就可以.

网友(2007-09-09):

怎么说呢,我搞过数控设备采购。
对于数控机床生产厂家,FANUC数控系统,使他们采购的,采购的数控系统,包括硬件软件,而功能是齐全的,不过,fanuc 肯定也不会让你全部使用,而是采取模块采购方式,你需要的,你买,不需要的,我给你锁住(通过参数设置等),需要时,你付费,我来给你打开。

所以,我要说的是,是不是你们没有采购宏程序模块功能?

网友(2007-10-28):
同意11楼说的

网友(2008-01-20):
有谁熟悉FANUC-B0 机吗?

网友(2008-04-06):
你的机床根本就没有打开宏程序的功能

网友(2011-11-13):
你是不是不会用啊?这G65应该是可以用的啊!我估计是你的宏程序编的有些问题,如果方便把你的宏程序拿上来让大家给看看。说不定是程序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机床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3-05-19):
有台enshu的卧式加工中心宏程序功能到底怎么开启
一定要厂家才能开吗

网友:
18系统 G65应该是非模态调用
G66是模态调用宏程序
格式如下:
G65 PXXXX A_  B_  C_;
用宏B编程 ,宏A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