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容器,寻找一家合适的国内铸造企业---[附图]

楼主(2006-12-01):
最近单位里改造,需要在国内寻找一大型容器(铸造)。按照对方的要求:

设计压力(Max)-1.2Mpa

设计温度(Max)-300℃

推断材料应为QT600-3或QT700-2, 在国外的时候曾经见过德国制造的类似大型压力容器。请各位帮帮忙寻找一家合适的国内铸造企业。

现将草图附上。 多谢!

fficeffice" />

网友:

这么大的QT60-3或者QT70-2的产品很少见了~~ 说实话~可能难多确实比较大了~~ 你看见的德国的这个压力容器是采用什么铸造方式?

还有~~你最好去看一下是不是要600-3或者700-2这个牌号~~~把牌号确定好了~~因为这个牵扯的东西在熔炼工艺是不一样的。QT400-15 QT450-12

 x& O# H$ g

QT500-7与QT600-3  QT700-2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是QT500-7以下的比较好做~~~我给你介绍两个公司~~~你去网上查一下~~然后打电话问一下

好了~~第一个湖北宜昌船舶柴油机厂(国营403厂)这个是生产船舶柴油机的~~~~第二个  长城须崎  在银川也是做铸造~~~第二个我了解的不多~~

% s4 [ |! t4 }

在宜昌船舶柴油机厂有3个老资格的搞铸造30几年的教授级高工~~~在业内也是顶尖的~~也就是我的老师~~你可以去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做~~

要是600-3或者700-2我不敢保证~~其他的肯定可以!!!

网友:

我还要强调一下~~~要是这个压力容器采用压力铸造可能会更好些~~~
强度和质量更可以保证~~但是成本会很高~~~数量少成本可能要翻倍~
要是压力铸造你就不要去找第一个厂了~~~~因为那里没有压力铸造的设备。
你先问好铸造的方式~在去找会更好些~~~要是能够用压力铸造~~就优先
选择~

网友:

我以前也制作过几个压力容器的工艺,只是比你的要小一点大概是1000-1200的直径~~
但是壁厚只有30左右,使用温度好象是常温,用的是QT500-7的材料~~~做了几批都没有
出现什么问题,在柴油机上的压力容器(小件,大件很少见)~也是用的QT500-7~~不知道你的
能不能用这个牌号!!!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啦!菜鸟张:你现在在那里高就!请把你的联系方告诉我 williamchen1979@163.com
我们最近还要做一个类似的常压容器。

网友:

呵呵~~高就可不敢说~~~
兄弟现在也是在落魄的时候啊~~
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做钣金~~
哎~~明年可能要换工作了~~~
呵呵~~你加我QQ80745765
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了~~

网友:

你要求的材料我们公司倒是做过,不过压力容器方面到没有,柴油机缸体倒是做过。我们在上海附近有很多写作厂商。在宁波的日月铸造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球铁铸造民营企业,单件重量可达150吨,质量很好,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实习站。另外还有一些厂能力也不错,至于你的产品是否能做你可以自己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