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速度计算---[请教]

楼主(2006-12-01):
我的泵站是22KW电机.CBG2063青州泵.4WEH16E阀.压力16兆帕.22通径液压胶管5米长.陪缸径63的油缸.请大家帮忙计算一下此油缸的具体速度。

网友:

要算油缸的速度还要看你的电机是几极的,否则没法算。

楼主:

感谢骆驼草师傅的回复我的电机是4极的.

网友:

兄弟,要计算油缸的速度,首先要有泵的排量,还要看你的液压回路是什么调速的。
要计算油缸的速度,一般要计算泵的输出流量,泵的流量=泵的排量x电机的转速x容积效率
如果没有调速的,那么这个油缸的速度就好求了,油缸理论速度=泵的流量/油缸的有效面积
,有时候,计算要考虑许多问题,例如你的管道很长,油缸输出速度反映不是很灵敏啊,等等,我也只是个人意见,希望大家补充。

网友(2016-12-26):
也可以用油缸的体积除以泵的流量

网友(2017-03-23):
这问题看来解决了哈

网友(2017-04-22):
油缸体积除以流量,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