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YGY14-1B的原理图---[请教]

楼主(2006-12-01):
各位大虾,现在用到的泵是200l/min,需要的电机功率很大,在考虑用变量泵,以便采用小功率电机。

9 P0 x/ O9 q: L1 X y( Q, a5 V( g

想知道上海高压油泵厂、和邵阳液压有限公司的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YCY14-1B,(200Y1GY14-1B)泵的原理图,及工作原理。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请参见华中工学院何存兴老师写的:液压元件(1982)的第166-167页,以及206-213页。那里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简单说来CY泵不是通轴泵,斜盘角度的改变由联轴节对面的端头变量头中的机构实现。

网友:

你把你的具体工况说的详细一点,让大家帮你选一个合适的。CY系列轴向柱塞泵我们用的很多的。

网友(2009-06-09):
主体部分(参见结构剖 )由传动轴带动缸体旋转,使均匀分布在缸体上的七个柱塞绕传动轴中心线转动,通过中心弹簧将柱滑组件中的滑靴压在变量头(或斜盘)上。这样,柱塞随着缸体的旋转而作往复运动,完成吸油和压油动作。    压力补偿变量泵的出口流量随出口压力的大小近似地在一定范围内按恒功率曲线变化。当来自主体部分的高压油通过通道(a)、(b)、(c)进入变量壳体下腔(d)后,油液经通道(e)分别进入通道(f)和(h),当弹簧的作用力大于由油道(f)进入伺服活塞下端环形面积上的液压推力时,则油液经(h)到上腔(g),推动变量活塞向下运动,使泵的流量增加。当作用于伺服活塞下端环形面积上的液压推力大于弹簧的作用力时,则伺服活塞向上运动,堵塞通道(h),使(g)腔的油通过(i)腔而卸压,此时,变量活塞上移,变量头偏角减小,使泵的流量减小。    调节流量特性时,可先将限位螺钉拧至上端,根据所需的流量和压力变化范围,调节弹簧套,使其流量开始发生变化时的初始压力符合要求,然后将限位螺钉拧至终级压力时的流量不再发生变化,其中间的流量与压力变化关系由泵的本身设计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