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驱动马达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01):
求助:油压系统驱动马达反复启动一会后即停,各调校压力表并不超载,问题出在那了?

 [

11kw马达满载时电流22A,可接入220v电压空载就有38A,为什麽?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油压驱动马达是什末概念?是电机带油泵吗?。。。。最好能把示意图传上来。

网友:

情况不是很清楚:
1.一般三相异步电机电压 380V   星接,三角接,11KW都不应该有38A的电流。
   按一般经验额定电流应在22A左右。空载应在十几A。(不清楚什么是220V )
您讲的的启动一会后即停,应该是热继电器动作保护了。

网友:

查一下电机的线包电阻是否正确和平横。再量一下外部电压是否正确,和电机是否匹配。用手动转一下电机主轴是否灵活,没有卡死的现象。还有就是电机的轴承是否旷动过大。

楼主:

我是在委内瑞拉做机器调试时遇到这种情况,

/ \- u O6 g9 G

在大陆试机时用的是380v电压,这边用220v电压,电流就比在国内大了差不多一倍

/ a P

试机时油压系统驱动马达反复启动一会后即停,各调校压力表显示并不超载,

11kw马达满载时电流22A,可接入220v电压空载就有38A

请各位帮小弟解惑,谢谢!!!

fficeffice" />

网友:

现在你在哪里呀,当地的相电压多少?电机的额定电压多少?是不是配呀?

网友:

改一下电机的接法,当地220V的线电压,改成三角接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