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WORKS在滚筒上制作网纹?---[请教]

楼主(2006-12-01):
如何用SOLIDWORKS在滚筒上制作网纹,具体怎末操作呢?

网友:

SOLIDWORKS我不懂
用ProE是可以做的

网友(2010-09-28):
我也想学学,不过可以用PROE做再转成IGE格式。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楼主可以试试利用添加外观的方法来达到网纹的效果

网友:
扫描切除再阵列就好了,不过非常慢罗

网友:
用包覆阵列试试!!!

网友:
看来 各位都是高手,不知道大虾们画三维的都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那我用的是CATIA,那怎么实现呢

网友:
一般用贴图解决,像Inventor的螺纹、滚花、网孔等都是贴图显示的。

网友(2010-11-05):
我也想学学, 不知道大虾们画三维的都用的是什么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