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d的问题

楼主(2006-12-01):
请问这个零件用solidworks怎么画 ?是六个5度的斜面,不是圆锥面。孔垂直于斜面。

再请问在solidworks里如何让新建的基准面与某一基准面成5度角?具体步骤 。我怎么作不出来 ?总是提示无实体被选择或请选择一个平面或线性边线来做参考面 !

楼主:

怎么上传图 ?

网友:

放到附件里啊,不要超过2M就可以了

楼主:

传上图了。请高手看看吧

网友(2011-01-12):
想给你解答,请传图

网友:
这个零件是不好做

网友(2011-02-16):
把图复制上来

网友:
是啊
把图弄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