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加工中心出了故障---[紧急求助]

楼主(2006-12-01):
各位师傅,小弟有个很急的问题想请教各位:

我们单位有台BEIJING—FANUC Oi Mate-C系统的加工中心,因为操作不当,在换刀的时候,机械手卡死了,把机械手用人工复位之后开机,就出现1015的报警提示,我们查阅了产品说明书,书上说是电机过载,现在应该怎样操作,才能使加工中心从新正常使用?

 M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检查机械传动部分吧,用钳表测一下电流,看是不是电流大及润滑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关油泵,断电,开机,开油泵,就行了,然后手动复位就行了。我们床子是森精机的,机械手卡死就这样就能恢复,很简单的,顺便看看那机械手旁边的传感器是否松动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按复位键,然后再手动。好久没弄了,不知对不

网友:

三楼的说得对。我以前的单位的机床报警了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还有个方法。就是可以联系一下维修方问问。

网友:

报警已提示,问题很简单:合上断路器或复位过载(过热)保护装置;

前提:机械手正确的人工恢复过程.

网友:

同意以上同行们的观点

网友:

3楼说的对呀

网友:

楼主,你好,今天我特意有问了一下,如果机械手臂是液压控制的,需要捅电磁阀,让油缸强行变向,要是电控的,查看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