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12-01):
有谁知道一般拉床加工多大的孔径比较经济~ 今天问我师傅我们的一个新产品孔径大概9mm以上,粗照度和公差都很一般,我说为什么不用拉床,效率高啊,可是他说那太划不来了,拉刀到底有多贵啊?

网友:

拉床一般用在拉内花键类零件,也可用油压机压推刀加工花键(注拉刀与推刀称谓区别)
光内孔加工方法太多了。

网友:

Φ9圆孔拉刀大约3、4百元一把,能拉一万多件产品。只是要根据产品要求考虑产品整个加工工艺,各道工序加工余量、拉孔加工后机床精加工定位方式等。

网友:

异型孔用拉床加工才比较经济

网友:

加工中心都有了,拉床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

我们用的拉床是一万多买的,我们是拉键槽的.规格有8  10  12   14    16   18   孔径最小的是24,拉刀好一点的要一千多差一点的也要七八百.

网友:

你们才9个的孔径,是拉什么东西,花键吗?那要多小的拉刀啊.有没有你们要的规格的拉刀呢?

楼主:

Φ9圆孔拉刀大约3、4百元一把,能拉一万多件产品。只是要根据产品要求考虑产品整个加工工艺,各道工序加工余量、拉孔加工后机床精加工定位方式等。

没有这么便宜吧?怀疑中......

网友:

我公司有一产品为Φ8内孔,采用圆孔拉刀,工效非常好。

楼主:

在技术要求都很一般的情况下,与钻床相比,工效哪个高,哪个经济呢?

网友:

在技术要求都很一般的情况下,钻床工效高、经济
( E, i* D* p5 p- i拉孔还需一道加工底孔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