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加工,用何设备?---[请教]

楼主(2006-12-01):
请教加工设备,加工精度7级,孔径216--80,四个孔,两个分别穿通轴,立体相交,请问什么设备能达到精度要求???谢谢!
齿轮传动,一跟轴是输入轴,另一跟是输出轴.

网友(2007-01-29):

卧式镗床差不多吧

网友:

批量大,设计一台组合机床。

网友:

镗床,精铣也行
七级精度,好几种机床都能达到

网友(2010-01-14):
坐标镗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