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2007转换CAD2005软件

楼主(2006-12-02):
各位大侠:小子重装系统后,装了CAD2007,画了很多图后,U盘拷到别的机子上,2005的版本没法打开,所以求2007转2005软件。还有就是经07修改过的图纸05就没法打开!打印时设置没法整页打印,例如打4号图纸时,打出来的老是没法横向,只是缩在中间,图纸就没法看了!

望各位大侠能帮个忙啊!

. v" x, n [

                                          小子敬上

网友:

07我没用过。但是按照以前的几个CAD版本都是在高版本中另寸为你想要的低版本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转换软件。

楼主:

我看看,谢谢啊

楼主:

好了,谢谢骆驼草大侠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的帖子已经提过了。
画图时,首先在选项里设置保存的版本为最低版本,这样就不需每一张图都
去另存这么麻烦了。更不会遇到你上面的问题。

网友:

五楼说的方法我试过了,顶好用。

网友:

还有你说的打印没法横向,在06和07里打印设置,在右下角一有箭头,点一那个“>”,就可以打开隐藏的页面。就找到设置为横向的选项框了。

网友:

另存时有个工具-选项里面可以设置你要保存的版本,以后打开一个CAD2007直接一保存就成低版本了

网友:

直接在工具-选项-打开和保存  里把他设置为默认保存为2000的拿到什么版本都能打开 发给别人也不会担心别人打不开了

网友:

也有软件能打开高版本的,如过外来图纸版本较高的话,是不是非得用吧。是一个插件,我在2004上试过。

网友:

在打印项目里设置,诸如线宽,色度,密码等都可以调的,看你保存模式怎么设置了

网友(2010-12-05):
画图时,首先在选项里设置保存的版本为最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