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圆弧半径补偿

楼主(2006-12-02):
是不是对刀的时候要把圆心对成刀位点 半径补偿才有意义呀?

网友:

以下讨论限于数控车床:

1. 刀尖半径补偿的核心是为了提高最终的加工精度而设的;

2. 鉴于实际加工过程的多样性,刀尖圆弧/中心尺寸的测量比较困难;

3. 假想刀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方法,有了假想刀尖的编程理念,就不需要楼主那样的对刀方法啦; 反之也可:正是有了楼主那样的想法,

    但鉴于实现时的困难,才诞生了假想刀尖的思路.

4. 作为思路上的局部理解,刀尖半径补偿其实可参考数控铣床上的半径补偿的概念.

5. 补充第4项:实际加工时,半径这个数的补偿值是随着加工的轨迹方向变化而随时变化的,仅仅不象铣床控制系统的有那么完善G代码罢了.

6. 由第5项而推理,不难理解有那么多的假想刀尖方向的选择.
 m
楼主不要静态的理解刀尖半径补偿这个概念,要放在实际加工过程中去分析,因为实质原本就是这样.

网友:

我们用的是刀片的车刀,有表示R角。

我们有的CNC系统有三类补偿:形状、磨耗、R 角。

我们把刀片上的R角输入对应的类就可以了。

 t q* F

半径补偿在加工有要求的倒角很有用的。

你的情况和我们一样吗?

网友:

      输入假想刀尖方向,然后输入刀具半径.

楼主:

铣床对的刀位点不就是圆心吗?车床也要对圆心吗?

我只是不明白 在刀补中输入了R值 车床如何知道我刀具的外形?

试车法的刀位点根本不在刀片上 通过输入R值 是将刀位点确定在刀片上?还是定在了试车法的位置再加一个R值?(更远了)

网友:

1. 所有"对刀"的实质目的只有一个:找到正确的刀具(圆心)位置.

2. 正是由于车床不知道你刀具的外形,才要你输入假想刀尖方向(及半径).
; [ d3 o2 i% J8 R
3. 试车法(有外装量具的情况下)测量的刀位点虽然好象不在刀片上,但实质是要找到刀具的准确加工位置(更趋向偏置/刀长补偿的概念).

您所说的:"定在了试车法的位置再加一个R值?"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准确地讲:一个是刀长,一个是刀尖的概念.

好比一把大斧(可能月牙铲更象),一个指斧子的把手(木柄部分)长度,一个指斧刃(铁器部分)的圆弧半径.

并且,在数控系统中,要把这两个数放不同的位置.

" q d
请您再看看我在二楼的详细的讨论.

楼主:

谢谢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感谢“数控散人”的精辟论述。是否可以更加详细的阐述一下一般意义刀补中“半径补偿”的概念和车刀上“车刀刀尖半径补偿”这两个概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谢谢。

网友(2007-01-01):

你好,请问你还在线吗?我想问一下我想改参数,可是在参数写入的地方没法修改,我用的是法兰克的系统,写入1就是允许写入,可是写不进去?

网友:

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任何刀具前都不是完全尖的,肯定会有圆狐产生。加工余量和刀具磨损引起的刀心(也就是圆狐的圆心)轨迹变化,由系统自动计算,进而生成数控程序。进一步地说,如果将刀具半径值也寄存在存储单元中,就可使编程工作简化成只按零件尺寸编程。这种转化只是在CNC里计算的,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怎么转化的。根据轮廓尺寸进行刀具半径补偿,必需计算刀具中心的运动轨迹,一般数控系统的轮廓控制通常仅限于直线和圆狐。对于直线而言,刀补后的刀具中心轨迹为平行于轮廓直线的一条直线,因此,只要计算出刀具中心轨迹的起点和终点坐标,刀具中心轨迹即可确定;对于圆狐而言,刀补后的刀具中心轨迹为与指定轮廓圆狐同心的一段圆狐,因此,圆狐的刀具半径补偿,需要计算出刀具中心轨迹圆狐的起点、终点和圆心坐标。
好象不存在 “半径补偿” 和 “车刀刀尖半径补偿” 的区分,只是磨损到一定程度引起的刀心轨迹变化,就是说原来的刀前的圆狐的圆心发生了改变而已。
你说的“半径补偿” 和 “车刀刀尖半径补偿” 可能一个是刀具运动成圆狐和一个直线非圆狐只磨损刀具的说法,我是这样认为你的理解的。

网友: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问题
都是不认真学习理论知识的
你买厂家的数控资料(一般厂家买机床时候会给2本,找去复印啊)
还有就是买最先进的培训资料,
买PLC,PLG资料
学习完毕以后这些都是小KIS了哦

网友:

有些朋友只是一味的干活,没时间学习呀,只能通过我们论坛这个平台来大家互相学习,呵呵,其实有些理论是在干活中发现不了的,这就上升到原理的范畴了。

网友:

有收获啊!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吧!

网友(2007-12-12):
前辈!好厉害哦!谢谢了,决的学到很多

网友:
请问谁有高级数车理论考试的资料啊?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2-04):
车刀根本不用半径补偿的路过

网友:
是不是板按键坏了,我遇到一次,这机可以写另一台就不行了,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12-01):
受益匪浅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讨论,小弟获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刀根本不用半径补偿的路过

怎么用不到啊   你倒个五斯的角看看  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