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大侠帮我再验算一遍。

楼主(2006-12-02):
已求得油缸最大垂直线速度为:fficeffice" />

 P; p

0.92rad/s×ffice:smarttags" />1.05m=0.9657m/s=9.657dm/s

 u4 X

油缸缸径为?125mm,无杆腔有效面积为1.227dm2.

. v9 n X* z! f: ~) [

故,按油缸瞬时最大速度计算,则单缸所需流量为:

1.227 dm9.657 dm/s=11.849L/s=710L/min.

则泵的流量选1000L/min

D( F ~

此结果似乎不对?

. |+ f. D u; o5 U

?125mm的油缸需这么大的泵,有此流量的柱塞泵么?

网友:

你的油缸的速度是怎么算出来的,每秒钟一米这样的速度可够快的,你再核实一下,你的速度怎么是圆周线速度呢?

网友:

你的计算结果无误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是摆动或者叫旋转的液压缸,我觉得1:开始参数是否选择过高0.92rad/s、1.05m,2:若是旋转的话,那其运动呈扇形,所需油量不能按最大线速度乘有效面积算,我没有手册,不知我理解的有效面积是否是你所说的有效面积,3:是否选用螺杆泵供油。

网友:

楼住提到应该是油缸推动摇臂转动,要达到0.92rad/s的角速度吧。既然计算出来的最大值是710L/min,那么流量就取800L/min好了,1000L/min流量浪费太大了。。能不能考虑加大容量蓄能器呢?用多个泵组如何?另外,工作压力是多高呢,能不能适当提高压力,以减小油缸直径呢?

网友:

没有算你的数据,但是你选的直径不大,而速度怎么那么高,你在核实一下,完了我们再帮你算,你说的1000L/MIN的流量的泵是有,但是比较大,你用了太浪费了.

网友:

先不看你计算是否正确,遇到此类问题,先要考虑要求是否合理,如果确实需要如此大的瞬间流量,不一定选择大排量液压泵,因为油缸速度要求快,所需的油液的体积其实并没有多少,所以你可以考虑采用蓄能器来提供瞬间大流量,确保满足油缸所需流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