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问题---[我做过的一个项目,如图求助]

楼主(2006-12-02):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简图见附图。左右2个箱形负载利用滚轮支承在导轨上,导轨通过弹簧安装在支承架上,支承架上还安装丝杠,推杆通过丝杠传动推动负载在导轨上移动。支承架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底座上。工作中,负载向上运动时正常,向下移动时,在某些位置,负载沿丝杠轴线方向出现窜动,同时,丝杠转速时快时慢不稳定,剧烈时,可引起支承架剧烈上下振动。在采取不同步下退负载(左右2个负载错开一段距离)后,问题基本能消除。请机械振动方面高手帮助分析下。

网友:

楼主你的附件下不了,请再传一次

楼主:

柠檬小子大侠,这次我用压缩文件发一次。

网友:

向上时弹簧与丝杆受力均匀,向下时弹簧受压,在丝杆转动瞬时对负载力为零,弹簧将负载反弹引起震动,负载在接触推板时给丝杆一个力使丝杆受力不均引起丝杆转动卡停,如此反复引起振动,出现剧烈震动应该是谐振引起的吧,2负载错开正好可以改变共振频率。

楼主:

红瓤地瓜说得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现象我不能解释,就是在后退时,第一次、第二次没有振动现象,从第三次以后,开始出现振动。另外,这个系统是按单自由度系统分析,还是按多自由度系统分析呢?

网友:

说说负载的重量,体积,运动速度,你的弹簧的选型,控制丝杆的电机选型,车轮的结构等等,能详细的尽量详细一点。我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东西推测一下哦,希望有位大虾能给你个详尽的解释

楼主:

感谢红瓤地瓜。单个负载重约6吨,长x高x宽=7800x1100x900,运动速度约30mm/s,负载静止状态下,弹簧可压下约3~5mm,丝杠通过一级齿轮传动,由液压马达驱动,负载下方安装有滚轮,主要用于减少摩擦阻力,支承架重约4.5吨,安装在底座上,可看作弹性支承在底座上。丝杠长约8000mm,采用中间支承,一端固定,一端浮动安装在支承架上,单根丝杠重约450kg。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0-11-20):
感谢红瓤地瓜。单个负载重约6吨,长x高x宽=7800x1100x900,运动速度约30mm/s,负载静止状态下,弹簧可压下约3~

网友:
看看再说其实好多种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