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特征复制---[请教]

楼主(2006-12-02):
请教各位,能否把一个零件上的一组特征复制到另外一个零件上,如果可以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请说的详细些!

网友:

可以的。
Menu\edit\copy\paste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已经试过了完全好用。

网友(2008-08-28):
有些特征是无法复制的   还有就是SW有个特点  没有办法控制复制后的特征的外部约束
我觉得这样的  就达不到复制的效果

网友:
可以复制本身特征尺寸就基本够了。

网友:
我一般是copy草图

网友:
还有直接复制特征的?我还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16-01-21):
今天用到这个命令,可却显示“由于几何关系的限制使其无法拖动该项目”,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