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自动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6-12-02):
我磁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次停电后,我打开CAD的自动保存文件,采用打开方式不行,把后缀改为DWG也打不开,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把后缀名改为DWG应该可以打开的,我以前用过的。

网友:

我遇到过,但不知道还可以用改名的方式来打开,可以试一试

网友:

非正常关机的话,文件可能会出错,我也碰到过一回,正常保存的文件和自动保存文件都打不开,后来用备份文件 .BAK改过来的,另外再找一下其它自动保存文件,运气好的话一个文件会有几个自动保存文件的(因为关闭CAD再进入再打开编辑同一个文件,有时会另外产生一个自动保存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