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图,讨论一下

楼主(2006-12-02):
我是新手,液压接触不久,一点问题,大家讨论,给予建议。

图中这两个工位的工作过程如下:
1工位压紧: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信号,传到控制器,与设定的压力值进行比较,输出控制电流控制伺服阀,工件压紧力增大到设定值时,输出电流稳定,保持压紧力不变。在压紧力不变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的耐久试验。

2工位侧偏:三位四通阀左位接通,液体进入推动活塞,位置传感器检测位置信号,传到控制器,当实际位置达到设定的位置值的时候,控制信号使1YA失电,换向阀进行中位保持。工件的位置保持不变。利用保压回路中的液控单向阀11进行压力保持。如果共计位置发生变化,控制器会控制1YA或者2YA接通,使活塞回到设定的数值,然后继续保压。

大家分析分析分析我的解释,看是否合理。

基本用途如下:
这是轮胎耐久试验机的原理图的一角,轮胎在一定的高压下(比如90KN),压紧在大转轮上,在大转轮的带动下进行高速旋转,长期工作,以考察轮胎的耐久性。2工位,可以控制在轮胎的外倾和侧偏,让轮胎产生一定的外倾和侧偏角度后,再与大转轮进行压紧,然后依然是高速旋转进行耐久试验。

我的一些疑问有:
(1)伺服阀调整合适后,可以控制压紧力固定不变了,此时要保持压力的话,是伺服阀变成中位封闭,进行压力保持呢,还是伺服阀的主阀口还以一定的开度开启着?
————如果依然开启开启状态我有点想不通,此时,因活塞位置已经固定不动(因轮胎已经压紧),压力油无法再进入油缸左侧,压力油是否持续这种维持的状态?右侧的压力油是否已经流回油箱,右腔呈现空空的状态。
————如果是伺服阀当压力达到时变成中位封闭进行压力保持,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实现?

(2)2工位侧偏,我的描述用图中的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10能否实现?检测到达到设定数值后,进行断电1YA断电,油液能否及时断掉。另外,是否存在油液断掉后,左侧油液已经不再增加,因为液体压力的缘故,活塞还会运动而导致位置定位不准的情况。

(3)关于液压缸的工作过程。这种双作用缸工作开始前,右侧空腔一开始是否已经有油液,如果没有的话,工作一开始是否会发生波动(对液压缸的工作过程不太了解,别拍我)?液压缸如果一开始前,左右两腔都没有油液,岂不是作用时就是一侧油液一侧空腔,这样的话,两端都充满油液情况怎么来形成?

液压方面比较弱,请各位给予指教,多谢了。

4 ^/ V E

网友:

个人观点:1,伺服阀口的开关取决于你的传感器检测值是否等于压力设定值,如果相等阀口就是关闭的。2,你的三位四通阀中位机能不合适,有可能造成锁紧效果不好。3,一开始工作右腔是没有油液,要等油缸往复动作几次后,两腔才能充满油液。

网友A:

1、单纯靠换向阀中位是锁不住负载的,原因:液压缸和换向阀都有泄漏,需要一定的补偿才行(如用蓄能器);
  一直供油保压当然没问题,但是能量损耗太大,一般不采用;
  依然开启状态下右侧是不会有油流回油箱的,因为此时活塞杆被负载顶住,不可能继续往前运动,右腔的油不可能在无动力的情况下出现负压状态;
  中位封闭保压时如需要保持压力恒定,则参阅1;
2、没有问题,保压的问题同问题1;
3、液压系统正式运行之前,均需要排气操作,这是保证液压系统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因此,不能有空腔的情况存在;液压缸内的空气需要在正式运转前排出!!

4、你这个系统原理还应考虑液压控单向阀的工作可行性,为避免了生误动作,建议换向阀中位换成“Y”型机能,让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直接回油箱。

以上个人意见,请参考。

游客

网友(2012-03-28):
说的很对

网友(2006-12-02):

前面两位大侠说得很精辟。
想补充一点。伺服阀大多是零遮盖的。在闭环控制中伺服阀的阀芯是在零开口位置附近高频震荡,震荡幅值由指令信号确定的,指令信号由反馈信号决定。

楼主:

我用了这两种方法,实现当压力达到指定值时,液压缸保持压力不动,进行压紧。当位置达到指定值的时候,液压缸保持不动,维持位置固定。分别用了2种方式,系统中需要2个压紧,2个位置,这样我需要在用伺服阀和用电液换向阀中做出选择,我不知道怎么选,混着用又讲不出什么道理???

网友:

一般伺服控制系统用恒压能源,你这个实际是一个压力控制系统,负载以弹性负载为主,负载压力大小为系统压力减去阀口压降,类似电路中的恒压源,此时阀口有开度,只不过负载流量为零,建议你看看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相关书籍,必有所获。

网友:

换向阀是封不住油的,但液控单向阀理论上能做到零泄露.关键是油缸的密封性要好.
图中右侧的换向阀的中位机能不能选0型的.选0型的肯定有泄露.应该选Y型的.

个人意见,望大家指正!

网友:

2工位侧偏,我的描述用图中的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10能否实现?检测到达到设定数值后,进行断电1YA断电,油液能否及时断掉。另外,是否存在油液断掉后,左侧油液已经不再增加,因为液体压力的缘故,活塞还会运动而导致位置定位不准的情况。

关于该问题我的看法如下:
电液阀断电后,油缸能否停止在预设的位置,要取决于你对位置精度的要求,换向阀断电时,油缸肯定是有惯性的,惯性越大,油缸停止的位置就越偏离你的设定值,如果对位置精度要求很严,还是建议你用伺服控制,如果不严,建议你仍然采用你图中的阀机能,这样可较好地抑制油缸的惯性!
至于第一个问题, 从四楼的朋友对伺服阀工作机理的解说中可以明白.

网友:

“我用了这两种方法,实现当压力达到指定值时,液压缸保持压力不动,进行压紧。当位置达到指定值的时候,液压缸保持不动,维持位置固定。分别用了2种方式,系统中需要2个压紧,2个位置,这样我需要在用伺服阀和用电液换向阀中做出选择,我不知道怎么选,混着用又讲不出什么道理??? ”

如果要很长时间(达十多个小时以上)地保持较高精度的压力恒定,用伺服阀。配合恒压变量泵。
侧位的位置精度不需要那么高,可以用电液换向阀加液控单向阀就行。

伺服阀在中位时是高频颤振状态,用以维持控制精度。

网友(2012-03-26):
引用 网友A:
1、单纯靠换向阀中位是锁不住负载的,原因:液压缸和换向阀都有泄漏,需要一定的补偿才行(如用蓄能器);
  ...

可以设计回路  ,进油一条油路,回油一条回路  。大大的减少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