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炼机械(LF炉,VOD)---[讨论]

楼主(2006-12-02):
大家好.有从事精炼机械的么

我厂新上了一台VOD,有关设备维护方面希望能够探讨一下

真空罐盖密封的维护

泵体保温------一级泵保温

设备的冬季防寒----净环浊环水

以及配套的减温减压维护

网友:

精炼机械,可否请楼主提出几个具体问题来讨论呢。请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技术。谢谢!

楼主:

LF炉功能
1. 提高钢水温度,可降低转炉出钢温度,提高转炉生产效率及炉龄;补偿真空处理及运转过程中带来的温降;
2.提高合金收得率;
3.进行精确的成分和温度调整;
4.提高钢的洁净度;
5.脱硫;
6.作为转炉与连铸工序之间缓冲设备实现多炉连浇
VD(Vacuum Tank Degasser)的功能
1.  脱气功能;
         [H]1ppm、[ O]10 ppm 、脱N率50%
2.  脱S率70~80% ;
3.  去除夹杂;
4. 增加氧枪具有给钢水升温功能(OB),即吹氧烧铝加热钢水VD-OB。
真空吹氧脱炭,一般加工超低炭与超低氮钢种.
VHD据我所知,1981年抚顺特钢上了一座,目前国内好像还没有第二座.

VOD真空采用蒸汽参数12.5t/h,一次压力3.0~3.4MPa.二次压力1.0~1.4之间.由减温减压装置对蒸汽进行实时控制.
目前该设备遇到冬季保温问题,由于配套的模铸(连铸)没有上马,目前加工钢种有限,
由动力厂提供蒸汽,
设备在冬季不定期使用,不能采用盲板形式停止供给蒸汽(动力厂蒸汽阀门关闭不严密,采用75t锅炉)
所以想问一下VOD保温的注意事项
另外系统在喷射泵关闭状态下为什么会出现冷凝器回水温度超过80的现象发生.(旋风式除尘器内部存水),如果是喷射泵关闭不严密,如何解决.

网友:

VOD主要是冶炼电炉优质钢材,比如说轴承钢,82B等我车间在今年也上了一台,关键就是蒸汽要密封牢靠,而且不光是橡胶密封。就连管道连接法兰的密封都很重要的!

楼主:

冬季保温暂时采取了过蒸汽暖管的措施,
管道中的疏水阀为了防止积水冻坏,均已经拆除.
不知道这样进行处理对于系统是否有一定的损伤,
VOD冬季保温如何做到能够满足小批量生产.

另外
真空罐盖是不是也采用水冷炉盖结构,有防热辐射的旋转保护措施么.生产中可否拆除
跑钢的处理方法你们那是怎么解决的
也想讨论一下VOD设备维护的相关知识
譬如氧枪密封的日常维护
真空泄漏如何检测.

网友(2007-01-07):

跑钢的问题曾经考虑过在放置铸钢板,四周是焊接钢板,当漏钢后可以整体吊出,但吹氩管路不好实现,暂时还没制作.我们是VD炉,包盖会定期更换,冬季保温主要是进行供给暖管,在浊环管路上打开放水阀.vd 炉很长时间都是闲置设备。你们一般干什么钢种?

楼主:

现在属于试生产阶段,好像前些天干的P20,不吹氧.
包盖我这里采用的是耐火大包盖配套内部水冷炉盖以及旋转保护罩(保护氧枪以及下料用)

网友(2009-03-24):
不知道还有没有搞精炼机械的了
看看上面的帖子都发了两年多了

网友(2021-12-03):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