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能使CAD图自动转化成数控的程序

楼主(2006-12-02):
有什么软件能使CAD图自动转化成数控的程序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异想天开啊,我估计再过十年都不会有,再说假如真有这个软件的话那很多数控编程人员杞不是要失业了?

网友:

好象数控冲可以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数控冲床就可以做到。

网友(2007-01-16):

  哈哈`~
世界上有永动机吗?``
要是出了个这么方便的软件的话,估计肯定是无价```

网友:

不要听他们瞎说,,根据加工的不同,使用机械的不同,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现在来说激光切割机,线切割机,可以使用直接图形输入,其它,车床,铣床,
先进的可以,比较旧的还是不行

网友(2007-03-10):

数控车就有 不过要该该在用CAXA数控车软件

网友:

用CAM应该可以吧

网友:

CAXA工程师软件。数控车。铣都可以转换成数控程序!!

网友:

这个构思应该不错了,值得开发软件的兄弟思考一下了,
2楼的有点看不起人了,现在火星都可以用飞行器控制拍摄,何况小小的数控

网友:

我家的激光器切割机就是用的CAD图纸通过CAM转成NC代码的~

网友:

超前思维,很有市场的发展方向啊

网友:

试试catia吧

网友(2015-05-30):
其实AUtocad二次开发软件可以做到。# F. t& b7 u0 J

网友:
二次开发可以做到

网友(2015-07-05):
可以实现的,把图纸转换成三维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
要看什么加工了

网友(2015-08-31):
看看贴图,是直接从Auto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