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M8x300,8.8级的,自己加工---[请教]

楼主(2006-12-02):
我们公司现急需几个螺栓M8x300,要8.8级的,但标准的买不到,请教各位如果自己加工的话,选哪种材料合适,还要不要热处理呢?

网友:

查标准件手册,上面有材料和热处理要求,内六角螺丝用35#,调质.其他一般用20#。
自制螺丝用45#调质比较保险,也容易车加工.
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确定。

楼主:

标准件手册我这没有,但我查过热处理的资料,好象35钢调治效果不好,就用45,但硬度应该达到多少呢?

网友:

现也没手册,一般来说调质HB220-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