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加工---[请教]

楼主(2006-12-03):
请问各位高手,一对垂直方向传动的斜齿轮,以知其中一个齿轮的角度是58度,请问另外一个加工的时候角度也是一样吗

网友:

两个加起来是90度就可以了。要注意旋向

楼主(2007-02-01):

刚弄明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