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液控单向阀和伺服阀---[请教]

楼主(2006-12-03):
两个小问题,请教一下:
(1)双液控单向阀一般用在锁紧回路中,其工作的时候应该也可以起到保压的作用吧??
(2)伺服阀是否也有Y、O、H不同的中位机能??

多谢。

网友:

1)双液控单向阀,只要配置合理,是可以起到保压作用的。这个配置合理,有很多讲究,在生产第一线的网友们肯定有不少经验,我们等待着经验的介绍!就我所知,第一件事情是相配的换向阀,必须选用所谓的Y型中位机能,也就是中位时,需要让两个液控单向阀的下部的油液能通过换向阀中位流回油箱,而且回油背压尽可能低,以保证单向阀快一点、顺利一点关闭,尽量少流掉一点保压封闭容腔中的油液。第二,是锥阀关闭时的密封性要保证。第三,...............
2)伺服阀绝大多数是方向流量阀的性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是零遮盖。如果要从一般换向阀中位机能的角度来看,就是近似于O型,P、A、B、T相互零遮盖,零位有少许泄漏,没有其他的什么中位机能。
3)伺服阀的两位弟弟,老大一般电液比例阀,是正遮盖,有零位死区,有与普通换向阀那样的各式各样中位机能。老二伺服比例阀(别名:高频响比例阀,闭环比例阀,比例伺服阀,调节阀等等),与伺服阀一样是零遮盖,类似于O型中位。

网友:

请问骆驼草先生,这个回答是你自己写的吗?我好像在什么论坛上看到过!

网友:

单向阀能起保压作用,2楼说的挺详细,补充一点:油缸的泄露要小。

网友:

一般为了保证负载的位置要在油缸的两腔加上外控外泄式液控单向阀,甚至为了防止伺服阀的零漂,有的系统要在伺服阀的P腔增加一个液控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