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原理与结构知识---[求助]

楼主(2006-12-03):
本人刚开始接触液压,所以不知道液压系统,请问哪位大虾有液压阀的原理与结构知识简介,在这里说谢了.

网友:

jyb先生,你这样的问题过于笼统,建议你找一本有关液压技术的书先翻一番,然后有什么问题看不懂再提出来比较好。有几点粗线条的东西,可以供你参考,以免一下子钻进去迷失方向,甚至出不来。 1)从大的方面将来,液压系统由3大部分组成:油源(泵、过滤器、冷却器等,发出液压能量),执行器(液压缸解决直线运动,液压马达解决回转运动),以及将油源的能量进行分配与控制的液压阀。可见,液压阀是一个管理机构,系统的成败、优差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液压阀。 2)从大类来看,液压系统可以区分为一般液压传动系统与液压控制系统,两个系统所使用的液压阀在工作性能、结构上有一定相似性,但差别大于相同。所以,建议你首先熟悉一般液压传动系统用的液压阀。 3)一般液压传动系统用的液压阀,主要是3兄弟:老大压力阀,老二流量阀,老三换向阀。它们的功能大体上是: A.压力阀-控制整个系统或者系统局部的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有溢流阀与减压阀,前者主要控制系统压力,有时控制局部压力,有时当当安全阀;后者主要是控制分支油路的压力,或者用作控制油的压力。你在看书时要留意,将“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与“系统压力是由溢流阀限定的”这样两个概念统一起来。 B。流量阀-在定量泵系统中,控制进入控制机构所需要的流量,一般它不能单干,需要与之成并联关系的溢流阀帮忙。实际上等于说从定量泵出来的流量q1,扣除由流量阀调节的进入控制机构的流量q2之外的流量q3=q1-q2,需要从溢流阀阀口流回油箱。这一点一般的液压书常常是不作交代的,给初学者带来困难。流量阀主要是两姐妹,老大叫节流阀,比较本分只会根据指令将阀口开大一点、小一点;老二年轻能干,架子比较大,它需要一位保护神将它前后的压力差保持为参数,这样它控制定流量就比较准确,不受外界风吹草动(系统负载的变化)的影响。这区分这两姐妹时,要抓住节流阀只管阀口开口的大小,控制的流量还受前后压差的影响。流量阀就不受前后压差的影响。 C。换向阀-它好像大街上的交通民警,管液流的流量方向。注意,这里的方向是指是使液压缸缸杆伸出去,还是缩进来,也就是负载的运动方向。那种只让液流朝一个方向运动而反方向截止的单向阀,也属于换向阀这个家族的。 这3种阀,压力阀、流量阀都是可以慢慢调大、调小的,称作连续可调的,可以干细活的。相比之下,换向阀是个干粗活的,面对前进A与后退B两条油路,要么A路打开B路关闭,要么B路打开A路关闭。 好,有了这样一点引到,相信你拿到一本液压书来看液压阀,可能方便一点。看书时,最好联系实际,或从系统了解阀,或从实物了解阀。另外,最好能“不耻下问”,问问身边的“知情人”,祝你成功!

网友(2007-11-20):
常用液压阀及其维修,赵应樾主编

网友:
2楼的说的好,然我受益啊

2楼的说的好,然我受益啊

网友:
二楼的大侠太牛B了,小弟佩服佩服!!!!!!!!!!111

网友:
恩,不错不错~
老二是男是女

网友:
针对, B 流量阀中主要是节流阀和调速阀,节流阀的节流往往带来的是系统发热问题,压差大能量损失也越大,系统效率降低。
    调速阀是减压阀和节流阀的串联,前后的压力差保持为一定,调速阀控制定流量就比较准确,不受系统负载的变化的影响。 节流阀只管阀口开口的大小,控制的流量还受前后压差的影响。调速阀就不受前后压差的影响。

网友:
说的好,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我93年就看过这本书,受益不浅.有条件的话,再看看厂家的样本.

网友:
解说通俗易懂,没有多年的积累是写不出来的啊

网友(2009-04-02):
比喻比较绝妙!

网友:
受益匪浅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