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加什么阀?

楼主(2006-12-03):
各大虾帮我看一下这加什么阀?谢谢!

网友(2011-05-25):
有点像流量控制阀吧,不懂装懂的路过拿分

网友:
应该是带预泄压的充液阀吧,

网友:
不是太了解,闲着来看看。

网友:
有答案了么

我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是充液阀,用在柱塞缸上的。

网友:
能详细介绍一下充液阀吗?

网友:
看不懂,请高手说说做什么用的

网友:
充液阀  充液阀是一种液控单向阀,一个方向止流,另一个方向自由流通,先导动作是由油口供压的控制阀芯用液压实现的,由此而直接打开主阀。这种阀是为叠加系统而设计的,即在一个基础件上可以叠加各种各样的其它类别的液压阀。   充液阀采用弹簧加载式盘式截至结构,能使活塞在压力作用下快速充放,充液阀也可以设置预开启压力,具有可靠的密封性能。在锻压机械中广泛试用,能使压机油缸起到快速充油和排油的作用。在高压与大流量时,能起到卸荷作用,并避免卸荷冲击,充液一般作为液压和油箱间的吸排油阀使用,大型压力机的快速行进时,油缸要大量补充油液,自动向油箱吸油;慢进加压时要防止油液从油缸反串油箱。反向时油液可从油缸排回油箱。 加工精良,精密高度,无泄漏,保压性能良好。 自身带缓动阀芯,能有效减少动声和振动。 广泛应用于高速度冲床、压力机、注塑机等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