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密封填料泄漏原因及改进措施

楼主(2006-12-03):
阀门密封填料泄漏原因及改进措施

楼主:

见附件

网友:

很实用的文件,谢谢。

网友(2007-01-26):

谢谢你的提供   解压缩后是CAJ后缀的文件  还需要下载软件   有点麻烦

网友:

打不开,麻烦。. F" Z! O$ O) O0 `5 T
一般的填料紧固下就可可以的

网友:

请问 不锈钢球阀密封材质是聚四氟乙烯塑料 使用中 发现超过100度后有液体泄露 而且 液体带有杂质 开关中容易将密封面破坏 请问怎么解决 是否可以用不锈钢代替 代替后的使用性能是怎么样的 谢谢 。

网友(2009-04-05):
谢谢啦,终于碰到一个可以看得见,打得开的资料了.呵呵,我想问下,为什么有的帖子我进去之后,里面的资料下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