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克罗是怎样的一种表面处理?

楼主(2006-12-03):
请教大家"达克罗"是怎样的一种热处理?
谢谢。

网友:
Re: 表面处理

是英语还是德语?没有听说过,大学里学的都是汉语,书本上没有见过。是洋文就发个完整的字母麻烦了楼主。

网友:
Re: 表面处理

英文为Dacromet.
达克罗工艺是目前金属表面防腐蚀性能最优异的高新技术之一,在生产过程中无工业“三废”排放,是取代电镀锌、热浸锌的绿色环保工艺。它是将水性富锌涂料涂覆到钢铁零件、铝合金、铜合金、锌合金及锌铝合金表面,进行烘干并烧结而得到的一种无机防腐涂层,其综合了电化学保护、屏蔽及钝化三种作用,能够有效的保护基体金属。

网友(2007-12-12):
‘达克罗’是一种有效的防止海水腐蚀表面的表面处理方式。
普通的氧化、磷化钢件在海运时会产生较严重的腐蚀。

网友:
还是不错的工艺
耐磨行差了点

网友:
达克罗技术被美国军方采纳,成为一项防腐军事技术(美军标MTL-C-87115),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NDS公司从美国MCI公司引入达克罗技术,并且买断了在亚太地区的使用权,并控股美国MCI公司。岛国的日本每年钢铁件腐蚀吨位大,因此她尤其注重防腐技术,达克罗技术又通过日本的改良后,在本国并迅速发展了100余家涂覆厂以及70余家制药单位,一些发达国家也纷纷引进达克罗技术,中国在1994年正式从日本引进达克罗技术,最初仅用于国防工业和国产化的汽车零部件,现已发展到电力、建筑、海洋工程、家用电器、小五金及标准件、铁路、桥梁、隧道、公路护栏、石油化工、生物工程、医疗器械粉末冶金等多种行业。

网友:
达克罗及其历史

达克罗及其历史

一、达克罗的历史

达克罗是DACROMET译音和缩写,简称达克罗、达克锈、迪克龙。国内命名为锌铬涂层,是一种新型的耐腐涂层,与传统的电镀锌相比:锌铬涂层耐腐蚀性能极强,是镀锌的7—10倍,无氢脆性,特别适用于高强度受力件,高耐热性、耐热温度300℃,尤其适用于汽车、摩托车发动机部件的高强度构件,高渗透性、高附着性、高减磨性、高耐气候性、高耐化学品稳定性、无污染性。达克罗技术的基体材料范围:钢铁制品及有色金属如铝、镁及其合金,铜、镍、锌等及其合金。而且涂覆全过程中无污染,在金属表面处理历史上是一场革命,是当今世界上金属表面处理富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

达克罗最早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北美、北欧寒冷的冬天,道路上厚实的冰层严重阻碍机动车的行驶,人们用盐撒在地上的方法来降低凝固点的温度,这样缓解道路畅通问题,但是紧接而来的氯化钾中的氯离子侵蚀了钢铁基体,交通工具严重受损、严峻的课题出现了。美国的科学家迈克·马丁研制了以金属锌片为主同时加入铝片、铬酸、去离子水做溶剂的高分散水溶性涂料,涂料沾在金属基体上,经过全闭路循环涂覆烘烤,形成薄薄的涂层,达克罗涂层成功地抵抗氯离子的侵蚀,防腐技术进入了新的台阶,革新了传统工艺防腐寿命短的缺陷。

二、达克罗的工艺

达克罗被引进中国专有控制技术,整套工艺设备采用全过程闭路循环的涂覆方式,革新了传统涂层防腐工艺,杜绝了传统电镀过程中产生的酸、碱、锌、铬等污水废气的排放及污染运。达克罗是经过脱脂·抛丸·涂覆——固化——冷却——成品的工艺过程,使加工体形成鳞片状锌粉、铝粉及金属铬盐组成的银灰色防腐蚀涂层。在金属表面达克罗膜层形成过程中,挥发的物质几乎全部是经过气化的水份,没有任何污染和公害,在工业发达国家中,已广泛地得到应用逐步替代了污染严重的电镀锌、电镀、热浸镀锌、热喷锌、机械镀锌,锌基合金镀层,氧化、磷化等多种传统的表面处理工艺,从根本上减少了环境污染的发生,达克罗技术引进国后,也得到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被列为1999年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推广项目(环发[1999]185号文件,项目编号998030)。

三、达克罗的防腐机理

①锌对基体的受控的电化学保护作用。
②铬酸的钝化作用:通常的钝化仅仅是在待处理的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极薄的钝化膜,如电镀、热镀,而达克罗溶液中无数微小的锌片与铬酸钝化反应,经涂覆烘烤后,锌片层层叠加,形成了无数层钝化膜。③锌片铝片及复后铬盐涂层的机械屏蔽遮盖保护作用及铝抑制锌的“淘析”作用。

四、达克罗的特点

达克罗是一种先进的,完整的金属表面处理高新技术,它具有其它表面处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特点:

1.优越的耐腐蚀性:

末蚀化的镀锌层,盐雾试验时一般10小时腐蚀掉1-3um厚, 而达克罗处理过的金属表面,进行盐雾试验时100小时才腐蚀掉1um,比传统的金属表面处理耐腐蚀性提高7-10倍,盐雾试验可达1000小时以上,并且有抗二氧化硫的高技术指标,显示出更强的防锈性。

2.优异的耐热腐蚀性:

传统镀锌层在高于70℃的条件下,会出现微小裂纹,在200—300℃的条件下会变色,耐腐蚀性也大大下降。达克罗防腐蚀膜固化温度为300℃,所以表面金属厝即使长置于高温条件下,其外观不变,耐热腐蚀性极好。

3.无氢脆性:

氢脆是传统镀锌工艺无法克服的弊病。达克罗处理过程中不进行任何的酸洗。无酸洗即无所氢离子侵蚀钢铁基体,再加上在高温下固化,所以达克罗涂层绝对没有氢脆的现象。特别运用于抗拉强度Rm>1000N/sq·mm高强度零件的防腐蚀处理,如:高强度螺栓和弹簧等种类。

4.高渗透性:

经过达克罗处理的金属件,在细微的空隙处也能形成膜,深透性良好的防腐蚀涂层,管状零件内也是有均匀涂上涂层,再加上达克罗溶液是水溶性的,所以它的渗透性很好。 (下图为盐雾试验240小时后电镀锌制品和达克罗制品的结果对比。)

5.高附着性:

高温烘烤后形成的锌、铝片及复合盐涂层与钢铁基体有良好的结合力。

6.高耐气候性:

达克罗在一定涂层厚度下可以经受二氧化硫、酸雨、烟尘、粉尘的侵蚀。其耐SO2试验可达3周期。适用于海洋性气候的工件、海轮等。此外还具有一定耐化学药品腐蚀性,在汽油、机油中耐蚀性好。

7.优化了对铝电化学元素腐蚀的防护机能:

一般来说,电极电位不同的两种金属或合金相接触时,就会产生电化学腐蚀、镀锌的防腐蚀机理是金属锌的牺牲腐蚀导致防蚀效果,而达克罗的防腐机理是建立在Cr酸的钝化作用和锌的受控牺牲保护作用上,所以优化了机理,抑制了锌的消耗,从而大幅度提高了防蚀性能的安全性。

8.低摩擦性:

加入润滑剂后的达克罗涂层,经适当处理可以产生0.06—0.12系数的超低摩擦性,经一般处理则产生0.12—0.18系数的中等摩擦性。

9.配合精度好:

一般达克罗涂层可以控制在6—8um之间,因此紧固体的配合精度可以符合6g/6n的精度要求。

10.优美的亚兴银灰色涂膜外观:

经过达克罗工艺技术处理的工件,零件或产品的金属表面是亚光银灰色、漂亮、大方。而且达克罗涂复表面对油漆、涂料的附着力强,可以在达克罗涂复面进行再涂装,形成各种各样的色彩。

五、 使用达克罗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效益分析

1. 由于电镀不仅对大气、土地、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对操作工人也危害很大。国家已三令五申尽快,需要出台新的绿色产业来取而代之。所以电镀行业的灭亡是必然结果,而电镀件转用达克罗也是必然的,达克罗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污染,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真正的绿色工业。
2. 各种金属表面涂层使用达克罗技术,也是必要的。一是因为原电镀件防蚀性差,易生锈;防热腐蚀性差,易变形;涂层表面稳定性差,易氢脆;二是因为达克罗技术克服了电镀的这些缺点,可以做到十年以上不生锈,可以适应用户的要求,适应出口产品的要求。
3. 对于个别要求高的零件,如汽车、摩托车、航天航空,公路桥梁、电器电子等要求高的零件,电镀技术是无法满足的 ,只能用达克罗技术才能解决,这是电镀无法比拟的。
达克罗技术的产生,是当今世界金属表面处理的高新技术,被专家们誉为国际金属表面处理行业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产品和绿色工程。

网友:
2005年的资料 - 有点老

无铬达克罗涂液的设计原理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朗惠科技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13

达克罗涂覆生产线在欧美和日本,是一种常见的表面涂装生产设备,达克罗涂覆生产工艺在这些国家早已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达克罗涂层实际上是一种锌铬涂层,而涂层中的的铬离子,尢其是其中的六价铬离子,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欧共体各大汽车制造商纷纷提出在对汽车的零件进行表面处理时,要减少甚至取消涂层中的六价铬离子,有关的草案也被提了出来。因此,国外一些与达克罗生产相关的企业,开始着手达克罗液无铬化的研究,寻找铬的替代品。

    达克罗液的无铬化,国外相关的企业研究已有一些年头了,由于铬盐是一种价廉易得且防腐效果显著的化合物,所以一时还难以找到各方面的性能都优于它的替代品。人们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经过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一些无铬达克罗液的产品已经开始面世,在日本,有V505和V872,在韩国,有NC-100和NC-400等产品推出。

    在日本市场上推出的无铬达克罗液直译为:无铬生态防锈膜V872,或称为无铬生态达克罗金属表面处理液V872,该产品在2001年12月获得日本专利,在其它国家的专利正在申请中。无铬生态达克罗金属表面处理液V872是选用特殊的金属锌鳞片和铝鳞片,配制到水溶液中分散而成的处理液。

工件在处理液中经过浸泡和甩液处理后,进到固化炉中,在二百五十度左右加热固化,得以在工件表面形成无铬达克罗涂层。无铬生态达克罗金属表面处理液V872的防锈机理是:由该涂液所形成的涂层,是由多层锌鳞片和铝鳞片组成,在涂液中其它组元的共同作用下,对金属基体起到自我牺牲的保护作用。组元中的特殊防腐防锈剂对金属基体起到了纯化的作用,层层叠叠的鳞片金属层在金属基体上形成了障壁,使侵蚀物到达金属基体要经过更长的路线,消耗更多的时间,涂层因此获得了优异的防蚀防腐性能。

    无铬生态达克罗金属表面处理液V872的主要性能如下:

1),该涂液是水性金属表面处理液,不含金属铬
2),涂层无氢脆
3),盐雾试验,>1000小时(涂层厚二十微米,按JIS Z2371)
4), 附着力,划格法,(100/100)无脱落
5),硬度,B
6),耐热性,三百五十度

    韩国企业推出的无铬达克罗产品,其主要成份为树脂和鳞片状金属粉,黑色,每吨售价在十万元左右。

    国内也有部分企业推出了自已的无铬达克罗液产品,经试用,效果普遍没有达到原来的有铬达克罗液的水平,在这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下面,根据作者的经验,就无铬达克罗液的组成,可考虑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片状金属粉末
二、润湿剂
三、增稠剂
四、高沸点有机液
五、粘合剂

    其中金属粉末主要由鳞片状锌粉和铝粉组成,当然也可以使用其它的鳞片状金属粉末,如镍粉、不锈钢粉、铁合金粉等。增稠剂可以使用与有铬达克罗液相同的物质,主要是采用羟乙基纤维素类的增稠剂。高沸点有机液可供选用的有许多种,如三丙三醇、聚丙二醇、二甘醇醚等等。其它组元视各人的爱好和经验定,大体上与原来的有铬达克罗液的组元相近,考虑到各组元间的相互作用及所要达到的涂液的最终性能目标,而对原配方进行适当的修改补充和调整。

    从市场反馈的信息看,目前无铬达克罗的价格还比较高,其性能与有铬达克罗尚有差距,这有待改进和提高。另外,目前企业无铬化的压力也不够大,所以对无铬达克罗液虽然感兴趣,但很少采用。根据市场发展的趋势,无铬化的流行于世是迟早的事,所以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是一定会有回报的。

网友:
谁家能做??????

网友:
网上去查,上海,无锡等地都可以加工的

我们公司曾经给美国一家杆端关节轴承公司推荐过这种表面处理方法并寄样品,应该是无锡做的

网友:
有没有表面处理后图?

网友(2008-03-13):
又学到了不少表面处理的新东东。。。

网友:
有没有社友做过,达克罗的是怎样的收费的,加工费贵吗?

网友A:
达克罗是一种不错的表面处理方式,防锈性能优良,但也有几个劣势:
1)镀层中含有六价铬,过不了ROHS法规,出口比较麻烦;
2)不耐磨,镀层容易掉;
3)价格贵,为磷化的3倍以上;

如果要做的话,建议作无铬达克罗,不过价格更贵一些,防锈性比达克罗差一些。

网友:
美国好像暂时没有类似的法案通过,不过rohs的可以出美国,我们的美国客户也要求过这种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克罗是一种不错的表面处理方式,防锈性能优良,但也有几个劣势:
1)镀层中含有六价铬,过不了ROHS法规,出口比较麻烦;
2)不耐磨,镀层容易掉;
3)价格贵,为磷化的3倍以上;

如果要做的话,建议作无铬达 ...

谢谢您专业的回答.你能停下来歇歇吗?,别累坏了.

网友:
我在做

我们在做,不管是无铬的,达克罗都在做,今天刚刚来这里,看了不少有关达克罗,无铬,rohs的介绍,很多不错,也很多很片面,大家多讨论有好处

网友:
买一小桶,涂在自己的车底盘,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