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液压系统故障---[求教]

楼主(2006-12-04):
两个图一样,打开那个都可以

 g

故障情况是,电磁阀换向,液流通过顺序阀和减压阀时,噪声很大!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请问各压力表示值是否正常?

楼主:

顺序阀压力显示不稳定,有三公斤左右的摆动幅度

网友:

你的图纸什么版本的,怎么打不开?

网友:

看看噪声是泵和阀发出来的,是振动噪声还是液压油节流噪声

网友:

检查顺序阀,可能顺序阀阀芯颤动--引起压力波动--振动噪声

楼主:

感谢lyzdf的热情解答
请问阀芯颤动的起因是什么?
阀芯阀座的配合问题还是弹簧、弹簧座的问题导致受力不均衡??
或者是其他什么?
正常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可以有效防止这个问题的产生?
请指点
-20061105-

楼主:

同样感谢5楼啊华的帮助
我们判断可能是震动造成的噪音
但是问题好象和泵没有关系
就是顺序阀或者减压阀的原因

网友:

阀芯拉毛,卡住,发出尖叫声。
某单位产品出厂试验,这种情况会经常遇到,1针眼堵死 2阀芯拉毛或阀芯配合间隙过小 3弹簧问题

网友:

是因为换向阀流量不足的原因吧,溢流阀一旦开启泄油,换向阀供油不足,会导致压力下降,溢流阀关闭压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又要开启,压力又会下降。

网友:

保持油液清洁很重要
阀芯阀座磨损--研修或更换
弹簧失效--更换

网友(2011-05-07):
这些都是板料的折弯,有没有普通件的折弯试验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