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换刀时发生了卡刀---[请教]

楼主(2006-12-04):
各位高手,我在学习铣床,可在换刀时发生了卡刀,我用扳手将机械手旋到中间位置,可Z轴一直锁住,怎么解决呀?帮帮我吧!

网友:

请说清楚你的刀库是什么型的!哦!把机器付位用了了?实在不行重起!

网友:

重起
 把气放了 ~
 也就是 减压

网友:

刀库没有回位了,

楼主:

我已解决了,就是把系统里面锁住轴的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还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