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压铸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04):
现在生产一铝制品,工厂采用压铸方法,但难以解决表面针孔的问题,请问有何办法解决或改善。

工厂曾试图改用纯铝锻造,但硬度达不到要求,只得放弃。请为可以采用铝合金热锻吗?工厂答复我不可以。如何是好?

网友:

请把问题说的具体些吧~~是什么产品~~有图纸吗??
工作环境如何???要达到多少的硬度???
产品重量多少???越详细越好~~

楼主:

Sorry,才加上附图!

是个铝拉手,见附图,现在工厂正在改摸具,将合模线改为圈

绕,但我仍担心能否有明显改善(电镀后,有明显的气孔在表面)。重量32g。

网友:

我看不见图啊~~~~晕~~没有发上来啊~~

网友:

是啊  我也看不到

网友:

1.调整浇口位置。
2.降低浇注温度。
3.增加精炼工序除气、除渣。
4.调整模具温度。
5.减少涂料含水量。

网友:

楼主,我们是什么也见不到,这样空对空泛泛而论不太好,还是请楼主再发一次,我们也做过这个产品,说不定可以给你点参考意见!

楼主:

感动啊,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网友:

具体尺寸为何?材质为何?照你的文字判断使用的是铝合金,好像有些牌号的材质是不可以压铸的。关于表面针孔的问题,请厂家注意一下它生产时的环境,温度及时间等要素!

网友:

调整浇口位置,增大压铸压力

网友:

我觉得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几个~
1、排气不顺畅,所以产生气孔
2、铝液进入型腔发生激冷~~
3、铸件壁厚不均匀~~温度梯度过大~~
解决方案
1、增设排气孔~~~
2、增加铸模温度(不是增加浇注温度)
3、加压,降低浇注温度
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法是没有错误的~~~这是常规的做法~~
但是铸铝件和别的铸造产品不一样~~不管如何的工艺都会有针孔~
只是多少和孔大小的不一样~~但是针孔并不是气孔~~
我觉得楼主的产品不是受力件(或者说受力不大)~所以细小的
针孔没有什么的~~只要不影响电镀

网友:

改善模具結構=》排气孔,澆口位置,
穩定模具溫度
調整澆注速度
改善加料口結構
控制铝液溫度
....
这是一个複雜的問題,需要不断地嘗試。
其實这也是我们公司的技術瓶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如菜鸟→张所言,本身产品不是受力件,但电镀后明显的麻点,气孔。你们决得合磨线改在边缘(如图中红线所示)可行吗?工厂正在做模具,但我很担心结果如何?

网友:

增加排气~~~~~适当增加模温~~
增加模温的目的一是减小温度梯度~
二是减少湿气或者水分的影响~~~
只要这两项作到了~~~我想应该能够解决~~~

楼主:

谢谢菜鸟→张,受益匪浅,我明天去工厂,有可能调模,有结果会通报。

网友:

这样的小件做铝合金的,难度较大,本身压铸就存在你说的缺陷,且基本是解决不了的。如象你所说制件不受力的话,它应该为一装饰品拉手。要真这样,建议改为锌合金材料,不但能解决你所说问提而且电镀效果回非常的好,表面质量会很好的。我们公司做这样的制件已有好多年啦。铝材质的压铸件电镀效果不好的,即装饰效果不好,它一般情况下只能喷塑,或是你做的好的话,表面可进行氧化着色。但难度很大的。锌合金压铸件电镀效果就很好,一般不会出现你所说的缺陷。

网友(2007-01-03):

你电镀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啊?要经过酸洗什么的,会对表面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