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电机功率的选择?---如何节能将耗

楼主(2006-12-04):
<>电机的选择都是从设计书上算出来的.我也算了几天.但是还是比较模糊.听领导说,实际上皮带机电机的选择都是远远超于实际设计要求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死机的现象.也就是说,随着环境的恶劣,托辊的轴承受到的污染将会加剧,变成早期失效,于是阻力就会变大,原先的电机已经不能胜任了,在很短的时间内,电机卡死,电流过大,把电机烧坏,严重影响生产效率,甚至还会出现未知的事故发生.
<>在此晚生请教各位大侠:实际功率与理想功率的差距有多大,我没有去过矿山煤井,也没有从事过皮带机的整体设计,只是通过设计手册来了解.为了节能将耗还需要算出实际的 和计算值的差距.公式的计算出来的数据是不是就已经考虑了实际需要的安全保护功率?我们老板的意思是我们的托辊质量比较好,可以不用考虑附加功率,但是也是在试验阶段,不敢贸然行事,还需要挂一个备用电机,当主电机电流过大时起用备用电机.
<>请大家指教

网友:

飞翔的海大侠:我不知你是在设计什么行业用的皮带机,先要确定行业,再讨论电机功率的问题。
---------------------------------------------------------------------------
我是菜鸟,言多语失,老猫来抓。

楼主:

煤炭行业,输送皮带倾角为0,长度1000M,带宽800,上托辊槽角30度,间距1.2M

网友:

如果采用国外的电机,有专门的热参数计算方法,用国内的电机,老习惯是计算完功率以后,向上靠一级,再升一级就成了,
1000米的长皮带应该是用进口的电机,顺便问一下,皮带是哪家的?生产大皮带的厂家不多。

楼主:

感谢归隐的SR71的答复。
实话告诉大侠我们暂时还没有皮带机的经验,我也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毕业生,领导有意做大倾角皮带机,我们是做托辊 的。想过了年做皮带机,还有大倾角皮带机。

网友:

飞翔的海:  祝贵公司发达,稍微提醒一句:皮带机的种类很多,尤其是在矿下使用的,非常复杂,在煤矿使用的,还要考虑防爆。不光是功率的问题,
你说的长皮带还要有自爬性能。
建议从电机,偶合器,离合器开始,慢慢研究一下,会有收获的。
--------------------------------------------------------------------
我是菜鸟,言多语失,老猫来抓。

楼主:

归隐的SR71

很感谢你的指导,让晚辈受益匪浅。感谢!
问大哥一声,您现在做什么?有机会咱们合作啊

网友:

飞翔的海:不必客气,我也不是什么前辈,我就知道这些,我作机械设计,有机会我们合作。
--------------------------------------------------------------------
我是菜鸟,言多语失,老猫来抓。

楼主:

再问你个实际的难题:托辊旋转质量减轻了1/3,同样托辊的阻力系数也下将了,运用到实际的输送机的使用中,整体功率能下将多少。比如原来是70KW的电机,因为托辊好了,功率要下降,也许现在用50KW就足够了。到底实际能用多大的电机,计算应该从哪入手请指教!一个老工程师说大约可以节能30%,但是也没有成熟的公式,不好计算。

网友:

飞翔的海:你可以这样计算:把所有的脱辊合为一个,比较转动惯量及阻力矩,如果启动时间比较长,则转动惯量的影响不大,主要是要考虑阻力矩,阻力矩主要和轴承及密封有关,当然要考虑使用场合,脱辊减轻1/3,电机不一定能减小多少,要计算,和估计没有什么关系。
大侠,你可以去煤矿看看,有点感性认识。

网友(2008-09-23):

你们有研究气垫皮带机的吗 哪个能节约很大的工耗 有清楚的可以指导一下了

网友(2009-05-01):
慢慢来 不要急!

网友(2009-07-02):
看了这么多大侠的评论,我对皮带机有了更深的了解,看了只看手册是不行的!

网友(2014-01-13):
哎,之前做了一台皮带机,发现手册上的计算只是理论的,与实际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