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中先导阀的结构和原理---[求教]

楼主(2006-12-04):
我想知道液压元件中先导阀的结构和原理,那位前辈知道告诉我一声好么?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在做毕业设计?
无论是液压手册或者液压传动的课本上都是有的阿
你认真看了没有    想不通地方再提出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这个吧

网友:

呵呵

网友:

1)从原则上讲,一般控制阀的先导阀至少要区分是压力阀、流量阀的先导阀,还是换向阀的先导阀?两者尽管有相似之处,但差别还是比较大。
2)压力阀的先导阀,95%左右是所谓的B型液压半桥原理。这种半桥输入液阻为固定液阻,输出液阻为可变液阻,即先导阀口。这两个液阻之间引出控制信号对主阀芯的开闭进行控制。先导阀具体结构多为锥阀式,也有球阀式的。
3)换向阀的先导阀,基本上是某种直动式方向阀,可以是电动的、液动的,也可以是手动的、机动的,要根据系统的具体要求选择。其基本原理,是先导控制油的压力克服复位弹簧力、摩擦力、液动力的对抗,将阀芯推到或左边,或右边极端位置,实现油路方向大改变。
4)如果是插装阀,则其先导阀那就包罗万象了,什么都有,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道得明的,它牵涉到阀的功能以及压力预流量规格,要好好查查手册。
5)比例阀、伺服阀就不再这里描述了。

网友(2008-10-22):
求助

求助       如果小装用上先导阀液压系统是否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