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片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6-12-04):
请教,现在用的刹车片都用什么材料?

黑色的那种是不是石墨的?

网友:
Re: 刹车片的材料

刹车片有钢片、铸铁片。碳纤维片。

黑色的那种是不是石墨的?         不是,是碳纤维片,飞机和F1都用它,好处是在高温下温度性能稳定。
-----------------------------------------------------------
我是菜鸟,言多语失,老猫来抓。

网友:

刹车片好象用了巴氏 合金 记得是老师讲过的 我去查过

网友:

保时捷的是用合金陶瓷材料

网友:

不同的使用场合对摩擦片材质的要求不一样.
不同结构对摩擦片材质的要求也不一样.
不用的工作原理对摩擦片材质的要求也不一样
要综合各方面选择.
我上次拆开一个液压离合器,里面用的是铜基粉末冶金的摩擦片.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主要是钢背+摩擦材料+消音片+报警器

黑色的是摩擦材料,需有严格的配方及生产要求。

刹车片分普冲和精冲两种!

网友:

如果楼主说的是刹车衬片的话,现在石棉材料的已淘汰,因为石棉有害健康!基本是植物纤维增强的!详细资料可在摩擦材料网站上找到!

楼主:

我说的是那种设备上用的气动刹车的那种,一般是festo用的那种

网友(2008-01-03):
石墨是肯定不可能了
也有灰铁的
也有铸铁或铸钢的
粉末冶金的
陶瓷的

网友(2009-03-09):
碳纤维的是常用的

网友(2009-05-22):
应该是粉末冶金的吧,好的是进口陶瓷的